[家电] 找到个栏电磁炉,维修美的SK2105W,换表大发热线圈。

楼主(2020-02-03):
去年的帖子,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58772 都坏IGBT整流桥,没原件放下一边。。
过年没事干,在家里的垃圾仓找到个烂电磁炉,

拆开发现IGBT,整流桥没坏。。

换到坏的美的SK2105W,串灯泡开机发现不检锅,。。
测试换下IGBT的18V稳压管短路。

全部换下坏的东东,好了。。顺手吧电容也换了。
测试正常烧开水。。

拆下栏电磁炉线盘脚。。

移植到美的SK2105W电路板上。。

装上,好换发热盘。。

两表对比下。。这些老电磁炉,估计应该是铜线的,我没检查。。
看见盘大,加热范围大就换上去了。。有个锅用原来的加热范围太小。

换好了。。。

烧水。。。

水开了。。

一年前的电磁炉修理好。。。

网友:
好漂亮的线盘

网友:
换上去的线圈顺眼多了

网友A:
不是说铝线盘的不能换成铜线盘吗?

网友:
密实的线盘是铜的而有缝隙线盘是铝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铝线盘的不能换成铜线盘吗?

可以换的,只要线盘的镙丝能上到,换过N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铝线盘的不能换成铜线盘吗?

不错,正解,美的原线盘是铝的

网友:
不建议换,LC值误差过大会爆管。

网友:
其实把美的的壳子换过来还好些,美的的质量不咋地。

网友:
十分养眼的线盘!

网友:
你这样换线盘可能影响电磁炉寿命
电感量不一样

网友A(2020-04-07):
引用 网友B:
可以换的,只要线盘的镙丝能上到,换过N个了

有谐振和功率问题吗?有台铝线圈和一台报废了的铜线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谐振和功率问题吗?有台铝线圈和一台报废了的铜线圈。

换过好几个。好几年了。有没有坏不清楚。没有再找上来了。知道的一个换了用了三年又坏的是进水了的。

网友:
看起来有缝隙是不是双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