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对讲机聚合物电池制作和对讲机车载应急电源

楼主(2020-02-03):
两对原装的建武TK3317对讲机,信号很好,用起来也顺手,有一个毛病就是电池是镍氢的,不耐用,特别是高功率档,普通使用只有3个小时左右,而且现在用了2年多了,电池性能已经折半了,有时候2小时都坚持不到了,参考了其他朋友的一些文章,动手拆掉原来的电池里面的电芯,自己改造一个聚合物的锂电池,另外,为了车上使用方便,再制作两个车载电源适配器,直接接到车载点烟器上使用。1,电池是淘宝买的2400MA的聚合物电池,是参照着电池盒空间买的
这是这次要用的材料
聚合物电池的尺寸和原来对讲机电池的盒子非常匹配
对讲机电池供电电压要求7.4V,所以用两个电池串联起来用,焊好电池保护板以后
改造外壳,打孔,打孔为了装直冲插座的,这样更方便,不用带起很大一坨原装充电器
电池焊好了放进去连接内部的线
满电电压8.4V,2400MA,
原装的镍氢电池满电8.4V,2000MA,
经过实际使用对比,使用时间4.5小时左右。

另外,出去自驾的时候用电池其实不太妥,万一没有电了还要脱机充电,
而且电池放电后期电压降低,对讲机输出功率会降低很多,于是有了利用车充供电的想法:
还是利用原装电池盒子(在淘宝上买了KNB-45L的电池盒,3块钱)
用3R33改的电源板,把输出电压调到8.5V,装到电池盒里面,把点烟器插头的电源引入电池盒
注意这段线最好用非常柔软的线,线径建议23#以上的吧,要保证输出电流足够才行。
装好后试机,完美,用起来比电池好,如果用上手咪和外接天线,就更方便了。
拆掉元件,改可调
以前买了3R33后打的可调的板子,焊上元件

最后还是把电容换成高频电解电容,毕竟是开关电源

装好后就这样,几个电源输出焊接点用绝缘胶布处理一下,以防万一
已经出去用过好几次了,用起来没有问题。

网友:
这种插座不稳定,建议买好一点的插座和插头,充电用这种没问题,借电器就别用这个插头和插座了!

网友:
建议加充电器、充电接口一起改,使用平衡充电。

网友A:
加分支持,续航加倍真不错,3R33可调板子有详细介绍吗

网友B:
每个月单独测量一下每块电芯的电压,提早发现电芯不平衡的问题。
另外现在正常设计的对讲机(不含国产类似宝锋那种)都有自动功率控制电路,尽管电源电压低之后功率会下降,但下降不多不会影响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分支持,续航加倍真不错,3R33可调板子有详细介绍吗

谢谢您的支持,我以前是根据这个文件来弄的,提供图片您参考一下

网友:
锂电池在北方冬天户外不及镍氢镍铬电池,平常用用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每个月单独测量一下每块电芯的电压,提早发现电芯不平衡的问题。
另外现在正常设计的对讲机(不含国产类似 ...

按道理APC都是有的

网友:
永远的18650,不花钱,不用考虑充电不平衡的问题
充电器我用充电宝改的,加太阳能板供电,一次充4节,平时用用没所谓了。外出根据需求多带几节电池完事。没电换电池完事。拆不完的笔记本电池

我的对讲机

我的对讲机

太阳能充电,手机遮住了充电座

太阳能充电,手机遮住了充电座

网友:
对讲机背夹安装方式很像vx系列机器

网友(2020-05-09):
聚合物电池长期不用鼓包

网友:
改天也试一下,向楼主学习

网友C:
淘宝上买了个车用借电器,对讲机接收用还行,一按发射立马关机,TMD,拆开一看内面就一个7808加两个电容。还得自己动手整下才能更好地玩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上买了个车用借电器,对讲机接收用还行,一按发射立马关机,TMD,拆开一看内面就一个7808加两个电容。 ...

是啊,我也是被借电器坑了才自己改盒子做来用,输出至少要3A才能基本满足手台发射用

网友(2023-10-03):
满电电压8.4V,2400MA,
原装的镍氢电池满电8.4V,2000MA,
经过实际使用对比,使用时间4.5小时左右。

很大容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淘宝上买了个车用借电器,对讲机接收用还行,一按发射立马关机,TMD,拆开一看内面就一个7808加两个电容。 ...

发射电流要1.5A左右

7808最大1A。电压会下降的。线要是细了也下降。

网友:
真羡慕经常出去玩的。

网友:
3R33我当初买了几十个,到现在还没用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