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用笔记本键盘做个USB办公键盘[原创/数码之家首发]

楼主(2020-02-03):
新年了,先给大家拜个年。。2020年开局不畅,大家且行且珍惜,祝身体健康,开心快乐!

一、先说说为什么想做这么个冻冻?

话说N年前,曾有那么一台笔记本摆在我的面前,编程打字的手感那是爽得不要不要的,如果苍天能再放一台那个本本在我面前,也许。。。。。。。。。。。。。。我会说那机机还是慢了点点。我也用过那么一种导电橡胶键盘,码字也是很好用,可惜时间长老化了,打字居然有些按不下去。而机械键盘青轴过吵,红轴和茶轴没用过,好像也需要垫那么个缓冲垫才能基本静音,而且行程还是长了。打字跟不上自己的思想节奏。。咳咳,好吧,我心虚的承认下回还是要弄个茶轴玩玩的。。办新电脑的时候,给自己弄了个机械手感键盘,键盘方向键居然有问题,卖电脑的熟人说让我去换,可键盘外观被同事弄变形可不好再退回。只能放一边,年前弄了个双面导电的铜胶带修复备用。。
到现在实在是不想乱买那些台式机键盘冒险。但仍很想找个笔记本键盘连台式机使用。闲来查查,发现有一款IBM的现成键盘,但占地面积比较大,我那小桌面是摆不下了。至于价格呢,旧的都要几百。性价比还是差了,没意思。那么还是动手吧。。别当懒鬼了。

二、怎么做?

怎么做?是不好做啊。。关于笔记本键盘的接口线序是怎样?网上资料真是很难查。用哪种硬件接口笔记本键盘?上USB还是PS2?应该用USB吧?好像USB广泛些。那用USB的话,用哪种芯片呢?全是问题。想不通那就先一步步查资料吧。先得确定用哪种品牌笔记本的键盘?嗯。。我曾经用的那台笔记本是什么型号来着?不记得了。。搜吧!

于是,搜到了ACER Aspire 4710。嗯,就是这家伙,可这键盘居然多了个角?我曰。。为什么!

网上找的图。
好吧。。不管了。为了情怀,继续吧!
然后就是狂野的在网上找资料。。N天后,毫无头绪。。于是逆向搜索,从TB上找键盘,大不了拿到后再测试。
好消息,搜到了。标题是4701、4310啥啥啥的。为了不乱做广啊告什么的。我就不上图了。。等等,4710搜不到,那是不是可以试试4310?那是不是可以搜搜呢?搜!MS在PUDN搜到了PDF。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
键盘位置接口如图,

原理图是26脚+2个接地脚,没有引脚间距。PCB引脚定义上是25个。纠结。。
于是把TB上的广告图复制打印下来,一个一个的算,确认是26个脚,而且看间距应该是1mm。于是可以采购相关材料了。1.0mm26脚FPC正好有买过,找部门领导弄了两个。够用了~
趁着双11,把红包全用掉,买了个键盘回来。丫比别的笔记本键盘贵些,还不确定是原装,额。。
买好了,下面就该定方案了。

三、动手

方案定了三种,做了下先后选择。
方案一之一支独秀:STM32做为主控,STM32直接和键盘接口,STM32还自带USB接口,仿一个HID键盘应是最简单的方式。搜了几个方案,后来确定了用某一个高手DIY机械键盘的方案。可以不动脑筋了,BS自己一下先。
方案二之移形换影:用通用USB键盘接口芯片。把笔记本键盘伪装成为一个薄膜键盘?不错不错,这个好,只用找个芯片把笔记本键盘接口到USB键盘接口芯片就行了。(其实一点都不轻松,后面详解。)
方案三之移形换影CPLD篇:和方案二差不多,只是可以顺便练习一下CPLD。FPGA搞过NIOSII,VHDL什么的生硬得很,算是个B计划吧。
3.1方案一的实现:电路上没有什么好说的,不过因为要确认笔记本键盘接口方向(也就是说哪边是KOW8,哪边是KCOL1),还是要注意一下键盘排线接反后的通用性。

电路如下:

从图可见,做了两种USB接口,方便用打印机口,或是MICRO口。考虑到接口IO的数量、还需要显示调试信息,使用了STM32F103RBT6。显示用了一个0.96寸的OLED,SPI接口,编程方便。LM1117 3.3V就不表了。三个LED用来显示NUMLOCK、SCROLL_LOCK、CAPS_LOCK。还一个是POWER_LED。
在此感谢一下某创的PCB打样,双面板50*50,5元。很OK。。
原程序已经包含了USB枚举、按键输出等等了,我只用检测按键(多按键同时按下也应该判断)。

<font size="3" face="微软雅黑">while(1)
         {
                  for(i=0;i<8;i++)tx_buf=0x00;
                  do
                  {
                          keynum=0;

                          for(r=1;r<9;r++)
                  {

                          //1.第1ROW到第8ROW
                          changeRowlineDir(r);
                          //查COL是否有0;
                          for(j=1;j<19;j++)
                          {
                                   if(0==detectcol(j))
                                            {

                                                     OLED_ShowNum(0,0,j,2,12);
                                                     OLED_ShowNum(0,2,r,2,12);
                                                     temp=KEYMAP[j][r];
                                                     if(keynum<2)
                                                     {keys[keynum]=temp;
                                            keynum++;}
                                                     OLED_ShowNum(0,4,temp,2,12);

                                                     //如果按键是SHIFT或ALT或CTRL
                                                     if(temp==KEYMAP[3][5]) flagrshift=TRUE;
                                                     elseif(temp==KEYMAP[3][2] ) flaglshift=TRUE;
                                                     elseif(temp==KEYMAP[4][3]) flaglctrl=TRUE;
                                                     elseif(temp==KEYMAP[4][8]) flagrctrl=TRUE;
                                                     elseif(temp==KEYMAP[7][6]) flaglalt=TRUE;
                                                     elseif(temp==KEYMAP[7][7]) flagralt=TRUE;
                                                     elseif(temp==KEYMAP[5][4] )flagwin=TRUE;
                                                     else
                                                     {
                                                             tx_buf[2]=temp;
                                                     }

                                            }
                          }
                          //OLED显示,行i,列j.至少显示3个键。
                          //方向改回
                          iogetback(r);
                  }
                  //获取完成,保存了keynum个按键,且放到了keys数组里。
                  if(keynum!=0)
                  {
                          cansend=TRUE;
                          for(i=keynum;i<3;i++)
                          {
                                   keys=0x00;
                          }
                  }
                  else
                  {
                                   for(i=0;i<3;i++)oldkey=0;
                          for(i=0;i<3;i++)keys=0;
                          for(i=0;i<8;i++)tx_buf=0x00;
                           flaglshift=FALSE;
flaglalt=FALSE;
flaglctrl=FALSE;
flagrshift=FALSE;
flagralt=FALSE;
flagrctrl=FALSE;
flagwin=FALSE;
                  }
                  if(     (keys[0]==oldkey[0]) &&(keys[1]==oldkey[1]) &&(keys[2]==oldkey[2] ))
                  {cansend=FALSE;for(i=0;i<8;i++)tx_buf=0x00;}

                  }
                  while(cansend==FALSE);
                          //扫描完成,判断后,从USB发送按键。
                  //应该判断WIN键、CTL、SHIFT键。用USBTRACE工具判断是否输出。
                          if(flaglshift)tx_buf[0]|=0x02;if(flagrshift) tx_buf[0]|=0x20;
                  if(flaglctrl)tx_buf[0]|=0x01;if(flagrctrl) tx_buf[0]|=0x10;
                  if(flaglalt)tx_buf[0]|=0x04;if(flagralt) tx_buf[0]|=0x40;
                  if(flagwin)  tx_buf[0]|=0x08;

                  //发送
                  UserToPMABufferCopy(tx_buf,GetEPTxAddr(ENDP2), 8);

         SetEPTxValid(ENDP2);
         delay_ms(10);
                                            UserToPMABufferCopy(up,GetEPTxAddr(ENDP2), 8);

         SetEPTxValid(ENDP2);
         delay_ms(10);

                   flaglshift=FALSE;
flaglalt=FALSE;
flaglctrl=FALSE;
flagrshift=FALSE;
flagralt=FALSE;
flagrctrl=FALSE;
flagwin=FALSE;

                  for(i=0;i<3;i++)oldkey=keys;
                  for(i=0;i<3;i++)keys=0;
                  for(i=0;i<8;i++)tx_buf=0x00;
         OLED_ShowNum(64,4,oldkey[0],2,12);

         }</font>

程序写得不是很好,OLED显示行列信息。基本实现了CTRL、SHIFT、ALT、WIN键的组合键。而且按键常按的情况没考虑。FN键不知道如何响应,估计要用另外一个ENDPOINT,对USB还是不太了解。。虚汗一把。。

3.2 方案二的实现:

问题:经过搜索,查到HT82k629av160这个芯片性价比比较好。首次搜到度娘上的数据文档有人说文档有错误,不过没有详说。那可能大部分是正确的吧。下载一个最新版本,先画图。然后问题是用哪种芯片接大约至少8+18+8+20=54个IO。还应该即时响应HT82k629的查询电平。AVR是肯定没有那么多脚了,STM8可能有,不过我用得少,写过几个程序,但没上过工程,PASS。STM32好像只能接3.3V IO。后来又找了一大圈,回头突然发现STM32部分(其实可算是大部分)引脚可以容忍5V,就它了。找STM32F103VBT6数据文档,一个IO一个IO的数,5V容忍IO还是挺多的嘛。。于是确定好芯片,图也好画出来。如下:

从图中可以看到,依旧加了OLED来显示调试信息(后来程序里没用上)。因为HT82k629是COL线输出低电平,考虑到STM32的下降沿中断没有20条那么多,所以用了三个74HC21两个四输入与门芯片,把8个下降沿中断放到了EXTI9_5_IRQHandler和EXTI15_10_IRQHandler两个中断向量上。HT82k629有内部3V输出,没用过,还是弄个1117 3.3v 做STM32的供电,也是USB线的上拉。
至于程序和方案一一脉相承。
先看main函数
while(1)
         {

                          for(r=0;r<8;r++)
                  {

                          //1.第1ROW到第8ROW
                          changeRowlineDir(r);
                          //查COL是否有0;
                          for(j=0;j<18;j++)
                          {
                                   if(0==detectcol(j))
                                            {
                                                     //setthebit(r,j,0);
                                                     k629buf[k629col[j][r]]&=~(1<<k629row[j][r]);

                                            }
                                            else
                                                     {
                                                             k629buf[k629col[j][r]]|=(1<<k629row[j][r]);
                                                     }
                          }
                          //OLED显示,行i,列j.至少显示3个键。
                          //方向改回
                          iogetback(r);
                  }

}

这段程序是狂扫键盘IO,看哪些脚按下了,保存到k629buf数组里。
然后是中断函数

void EXTI9_5_IRQHandler(void)
{
u8 ret1;
         ret1=22;//超出20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8) != RESET)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8);
       if(0==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E,GPIO_Pin_0)) ret1=15;
                                   elseif (0==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E,GPIO_Pin_1)) ret1=14;
                                            elseif (0==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E,GPIO_Pin_2)) ret1=13;
                                                     elseif (0==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E,GPIO_Pin_3)) ret1=12;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9) != RESET)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9);
       if(0==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D,GPIO_Pin_0)) ret1=2;
                                   elseif (0==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D,GPIO_Pin_1)) ret1=3;
                                            elseif (0==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D,GPIO_Pin_2)) ret1=4;
                                                     elseif (0==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D,GPIO_Pin_3)) ret1=5;
    }
   if(ret1<20)
                  {
                          //在K926的ROW上输出k629buf[ret1]。
                          GPIO_WriteBit(GPIOE,GPIO_Pin_4,(k629buf[ret1]&(1<<0))?Bit_SET:Bit_RESET);
                          GPIO_WriteBit(GPIOE,GPIO_Pin_5,(k629buf[ret1]&(1<<1))?Bit_SET:Bit_RESET);
                          GPIO_WriteBit(GPIOE,GPIO_Pin_6,(k629buf[ret1]&(1<<2))?Bit_SET:Bit_RESET);
                          GPIO_WriteBit(GPIOE,GPIO_Pin_7,(k629buf[ret1]&(1<<3))?Bit_SET:Bit_RESET);
                          GPIO_WriteBit(GPIOD,GPIO_Pin_8,(k629buf[ret1]&(1<<4))?Bit_SET:Bit_RESET);
                          GPIO_WriteBit(GPIOD,GPIO_Pin_9,(k629buf[ret1]&(1<<5))?Bit_SET:Bit_RESET);
                          GPIO_WriteBit(GPIOD,GPIO_Pin_10,(k629buf[ret1]&(1<<6))?Bit_SET:Bit_RESET);
                          GPIO_WriteBit(GPIOD,GPIO_Pin_11,(k629buf[ret1]&(1<<7))?Bit_SET:Bit_RESET);
                  }
                  else
                  {

                  }
}
void EXTI15_10_IRQHandler(void)
{
u8 ret1;
         ret1=22;//超出20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10) != RESET)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0);
       if(0==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D,GPIO_Pin_4)) ret1=6;
                                   elseif (0==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D,GPIO_Pin_5)) ret1=7;
                                            elseif (0==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D,GPIO_Pin_6)) ret1=0;
                                                     elseif (0==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D,GPIO_Pin_7)) ret1=1;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11) != RESET)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1);
       if(0==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D,GPIO_Pin_12)) ret1=11;
                                   elseif (0==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D,GPIO_Pin_13)) ret1=10;
                                            elseif (0==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D,GPIO_Pin_14)) ret1=9;
                                                     elseif (0==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D,GPIO_Pin_15)) ret1=8;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12) != RESET)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2);
       if(0==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E,GPIO_Pin_12)) ret1=16;
                                   elseif (0==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E,GPIO_Pin_13)) ret1=17;
                                            elseif (0==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E,GPIO_Pin_14)) ret1=18;
                                                     elseif (0==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E,GPIO_Pin_15)) ret1=19;
    }
   if(ret1<20)
                  {
                          //if(ret1==1)
                          {
                                   //在K926的ROW上输出k629buf[ret1]。
                          GPIO_WriteBit(GPIOE,GPIO_Pin_4,(k629buf[ret1]&(1<<0))?Bit_SET:Bit_RESET);
                          GPIO_WriteBit(GPIOE,GPIO_Pin_5,(k629buf[ret1]&(1<<1))?Bit_SET:Bit_RESET);
                          GPIO_WriteBit(GPIOE,GPIO_Pin_6,(k629buf[ret1]&(1<<2))?Bit_SET:Bit_RESET);
                          GPIO_WriteBit(GPIOE,GPIO_Pin_7,(k629buf[ret1]&(1<<3))?Bit_SET:Bit_RESET);
                          GPIO_WriteBit(GPIOD,GPIO_Pin_8,(k629buf[ret1]&(1<<4))?Bit_SET:Bit_RESET);
                          GPIO_WriteBit(GPIOD,GPIO_Pin_9,(k629buf[ret1]&(1<<5))?Bit_SET:Bit_RESET);
                          GPIO_WriteBit(GPIOD,GPIO_Pin_10,(k629buf[ret1]&(1<<6))?Bit_SET:Bit_RESET);
                          GPIO_WriteBit(GPIOD,GPIO_Pin_11,(k629buf[ret1]&(1<<7))?Bit_SET:Bit_RESET);
                          }

                  }
                  else
                  {

                  }
}

进入相关中断后,读取k629buf的各相关位,如果是低电平,那么置低相关IO。否则(这个很重要,否则HT82k629误认为无关键是按下的,会导致按键乱触发),重新恢复高电平输出。
比如这句:
GPIO_WriteBit(GPIOD,GPIO_Pin_11,(k629buf[ret1]&(1<<7))?Bit_SET:Bit_RESET);

就是把PD11脚按k629buf[ret1]的第8位置高或置低。ret1保存了HT82k629目前是扫描到哪个列线了。
程序比较简单。IO脚的输入输出速度比HT82k629的扫描时间(大概400HZ)快得多,完美欺骗了HT82k629。

但调试还是有波折的,首先是用了stm32cubeMX生成程序框架,加上我的代码后,程序乱跳,调了很久不明所以。。然后是拿方案一的程序删减,仍是使用我的原版代码,程序工作正常。调试中”a”、“z”键那一列键出不来。拿示波器看IO脚,发现扫到a/z时的下降沿被板子吃掉了。拿放大镜检查STM32F103VBT6引脚正常,而HT82k629的24脚没焊好。我叉。。STM32F103VBT6 那100个脚没点问题,偏偏这个48脚芯片焊接失误。。曰!
继续调试,发现PAGEUP、PAGEDOWN、INS键出错。仔细查程序没有问题,突然想起之前度娘里那句“文档有错”,估计文档确实仍有问题。虽然文档的问题大概应该是硬件,现在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大胆把KEY MATRIX表格pageup/pagedown/ins/sleep对调。改好程序表格后,编译,下载正常。。然后把欧元符号和$符合定义为音量加减,完工。
哦耶。。。。
不过,还是有个问题,FN键组合没调出来。程序没问题,文档内也不详。于是为了不影响使用,暂时把FN改成了numlock键。。如果本坛有哪个高手弄过这个,请给点拔一下,谢谢啦。。
然后,来把红白模拟器“魂斗罗30条命S弹枪”吧先。。哈哈哈。。嗯,还剩5条时通关了。。想当年1条命就可以玩过全关。。现在嘛,只能怪天冷了。。

方案三:板子画了,上的EPM7128,5V IO必须的。可惜程序前两天写完,编译发现门不够。。再曰。应该还是可以再优化优化的。。欢迎大家自己试试。

现在的键盘的情况是这样的,用了一根三_星的手机数据线(也是在坛子里某人那买的,用得很久了)连到电脑。我手上没有双面胶了,键盘无法固定。后续完成还得等手上有材料再说,还在想怎么固定好,怎么变得美观。现在更是想再买一块带数字键盘的笔记本键盘,前两天已经物色好,也许今天就会付款了。

本帖的最后:

这小工程其实没有完工,这东东完全像个样子看来是个很漫长的过程,而年后应该会又忙起来了。
那突如其来的新型肺炎给全国都带来了巨大损失,真心祝福武汉!祝福我们国家!希望病毒赶紧被消灭,让大家都恢复到正常生活中去!

电路和代码的问题:
就看看大家是怎样顶帖的了。

折腾的问题:
不是需要解释的问题。

用stm32开发小板改笔记本内置键盘为普通USB键盘, 含固件: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2321

楼主:
最新效果:我本打算搞两块三合板凑合的。感谢@jpdd521帮我折腾了个限量版底座。这瞬间高大尚了两三个数量级。。。感谢!灰常感谢!

楼主:
占楼。沙发不留。

网友A:
折腾的价值大于实际价值...

网友B:
为了一条领带,配了一身西装

网友:
表示我就看看    这工程量真是     支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腾的价值大于实际价值...

开心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了一条领带,配了一身西装

开心就好

网友C:
oled是键盘没到时调试用的??

网友:
考虑下ThinkPad小红点独立键盘?基本就是个笔记本键盘的大小

网友D:
如能研究下怎样玩转ThinkPad的红点键盘,不胜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oled是键盘没到时调试用的??

在还没摸清键盘排线方向时,用来判断行列用的。图片中我没接键盘,但方案一在调试时,按下某键,会在OLED上简单显示行与列。
因此,OLED是在键盘到了后,用于调试的。
最开始的想法还有加上时钟芯片,后来觉得显示时间不是重点,就没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能研究下怎样玩转ThinkPad的红点键盘,不胜感谢

谢谢你的支持!红点会需要增加鼠标驱动。得从方案一修改。方案一我参考的源码中有结合鼠标驱动。公司开工后,闲暇时应该会继续研究。刚才考虑了考虑,方案一的工程可加上FREERTOS,把键鼠功能独立编程会更轻松,键盘常按时的处理也会简单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能研究下怎样玩转ThinkPad的红点键盘,不胜感谢

小红点是ps2协议的,讨论旧tp的论坛三四年前就好几个人出了好几个方案

网友:
丢把钥匙买套房

楼主:
@jpdd521        + 20        画个图纸,免费给你CNC用木头做个底板。.

--------------------------------------------------------------------------------------
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jpdd521        + 20        画个图纸,免费给你CNC用木头做个底板。.

---------------------------------------------- ...

然后,我刚发现,dell XT3的键盘是USB的,直接引出来4根线USB,就可以了。。。
不影响做地板,不影响做底板,重在折腾

网友:
大佬就是不同

网友:
实现了我曾经的愿望!厉害!

网友:
楼主 我知道你要的是什么手感的键盘
是笔记本键盘 X结构的
我现在打字用的就是同款 不过是台式机
联想给一个一体机做的出口产品 标准键盘布局
搜索  JME7597P 有惊喜!
价格么  我当时买不到50
后来好用  又买个 70多
现在这个键盘已经快10年了
手感依旧如故
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