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220V直插的调温936电烙铁,大伙看看怎么样

楼主(2020-02-03):
发热芯是可以直接拔下来更换的,电路板上缺一个二极管,一个指示灯,一个电阻一个电容,大家看看这货能不能用?

楼主:
这是主板高清图

网友A:
这玩意是个调功率烙铁。。。

恒温调温功能是没有的。。。

网友B:
我就用这种多。不怕过烧头,兼烫塑料用。还加了D降功率。

网友C:
这烙铁的卖点就是可调温、用陶瓷发热芯吧,比入门级的烙铁好多了。只是感觉那只调温的电位器会不经用,拧多了容易接触不良。

网友:
这个换芯倒是挺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用这种多。不怕过烧头,兼烫塑料用。还加了D降功率。

我的是乞丐版,没接地线,pcb上还缺好几个零件,目前不敢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烙铁的卖点就是可调温、用陶瓷发热芯吧,比入门级的烙铁好多了。只是感觉那只调温的电位器会不经用,拧多 ...

这个倒不担心反正现在电子元器件几毛钱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烙铁的卖点就是可调温、用陶瓷发热芯吧,比入门级的烙铁好多了。只是感觉那只调温的电位器会不经用,拧多 ...

这货实际到发热芯的电压有多少呢?

网友:
可以用,不容易烧头

网友:
可控硅调压,没有恒温,调到最低还是容易烧烙铁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是个调功率烙铁。。。

恒温调温功能是没有的。。。

我很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