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硬改我家云sata,彻底解决掉盘问题

楼主(2020-02-03):
先前入了两台我家云机器,传说这货爱掉盘,手上刚好有之前买的h1硬盘盒的板子 比划了一下 完美塞进去,下面看图吧,

开始拆掉座子飞线……

绿油把其他不需要的焊点盖一下,这样比较好焊接

拆掉我家云的sata芯片
以及几根数据线的链接电阻从电阻处飞线……

电源部分的飞线……

至此改装完成

飞线用的是0.17的漆包线,在粗的可能不太好干活。
h1的盒子大约1分钟就休眠了,不过唤醒若干次没啥问题,也许有问题还没发现。

数据线要求高的可以用铝箔纸包一下,不过我之前有台包了铝箔,好像速度也没啥提升,这台索性就不包了

网友:
哈哈,包铝箔不可能提示速度,减少电磁干扰倒是ok

楼主:
测速图,比较老的古董500g

h1的SATA改过名字,这样方便区分

就是jms576 的休眠不知道怎么改长些

网友:
直接剪一根SATA线焊上去不是更好???

网友:
这个不是已经倒闭了吗?

网友(2020-04-06):
楼主你这硬改还需短接硬盘控制MOS吗

网友A:
有一朋友研究内置SATA到极点了,最终表示掉盘不但是内置SATA的锅,还是USB HUB的锅,而且除了硬改没别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朋友研究内置SATA到极点了,最终表示掉盘不但是内置SATA的锅,还是USB HUB的锅,而且除了硬改没别的办 ...

rush我最近用h1改了台3.5内置,mos还需短接不

网友:
楼主有两台?出一台吗?

网友:
刷固件,量产可以解决休眠时间设置问题,https://www.right.com.cn/forum/thread-3486158-1-1.html

网友:
家庭云也不能休眠 我直接用外接USB口了

网友(2020-05-22):
还能休眠吗?

网友(2021-09-11):
这3对漆包线,和电源线到底怎么接的,搞个清楚点的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