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工业用气压表改作胎压表

楼主(2020-02-03):
以前地摊上2元一个买的。挺结实。刻度也合适。
先上锡后焊在一起。找个上百w的烙铁。
最好找个数字表校正一下。

网友A:
你用干粉灭火器压力表试试,小巧多了。

网友:
软管接转换头比较合适,你这样不好对上去。

网友:
也有一块,主要是和打汽筒车接不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干粉灭火器压力表试试,小巧多了。

那个不是那么准吧?

网友:
锡焊不安全

网友B:
请教一下   那个 银色  1  Mpa  合适改造嘛?

消防水管 测压表  容易 找到,

电动车  轮胎  气压值  大概多少Mpa  ?

网友:
你这两个表的量程都不合适吧,车辆一般在0.2-0.3Mpa,也就是200-300Kpa,你这俩表都不能很好的显示。你改造加打气通道一起弄上去,不然有什么意义,轮回拧螺丝切换充气和压力表吗?那个银色和还将就能用,焊接好的直接超量程了吧。

网友:
没想到还能这样焊接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   那个 银色  1  Mpa  合适改造嘛?

消防水管 测压表  容易 找到,

另一个刻度不够细分。红色那个稍好。
都同小车类似,我前几天打自行车0.3MPa,俗说3公斤。空载当然0.25也可以。

网友:
别用焊锡。焊锡不好焊容易漏气。改用好的ab胶密封和强度都好。

网友:
看老站我的帖子
淘宝有气动快接头,可以完美连接胎压表,还能兼做打气
灵活运用也能改胎压表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289843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干粉灭火器压力表试试,小巧多了。

那个量程太大了

网友(2020-11-20):
引用 网友A:
你用干粉灭火器压力表试试,小巧多了。

那个测量压力量程太高。轮胎那点压力表针基本上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