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请教大家一下UPS的问题,哪个好些?

楼主(2020-02-03):
公司宿舍经常停电,电脑硬盘损伤比较大想买个插排式UPS看到了山特的TG-BOX 850 UPS和APC施耐德APC BK650-CH UPS电源。网上搜了一下拆机图给大家看看 买哪个相对要好些呢
先上山特的

电池后盖设计是易拆的挺好

电池后盖设计是易拆的挺好

电池是山特原装的

电池是山特原装的

山特内部

山特内部

下面的是APC施耐德的

主要是看着山特的标称功率比较大,但是变压器个头却比较小。施耐德的APC标称功率400W左右但是变压器个体相对较大。请大神给参考一下买哪个比较好。谢谢大家了

网友A:
这种小电瓶 也就够你一个关机的时间

网友B:
山特是在线稳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小电瓶 也就够你一个关机的时间

能正常关机就好了 不用太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山特是在线稳压,

好像不是在线的。属于后备式的。而且客服说是方波的逆变

网友C:
明显山特的好,APC的变压器大是因为它是工频,按标示的输出容量这个工频变压器还是太小了 属于超频干不了几分钟的。
第一次见还给开个口子来换电池的,实际使用中电池的确是耗材 很多ups坏都是电池老化失效。

网友D:
山特是开关电源逆变,效率高些,但波形是方波。

线性变压器逆变的话,波形好点,但并没什么用,因为现在电器基本都是开关电源的,不用电机类感性负载无差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山特是在线稳压,

这款是后背式UPS,不具有稳压功能哦

网友:
后背式UPS没啥区别,喜欢哪个买就行了。

网友:
APC稍好点,山特有点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显山特的好,APC的变压器大是因为它是工频,按标示的输出容量这个工频变压器还是太小了 属于超频干不了几 ...

APC那个大变压器是逆变用的吧?个人觉得大个的乃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山特是开关电源逆变,效率高些,但波形是方波。

线性变压器逆变的话,波形好点,但并没什么用,因为现在电 ...

但是感觉方波的伤电器太厉害了 APC如果是线性变压器的话是不是APC的电源质量相对高些

网友E:
山特开关变压器效率会稍高一点,做的好能过80%,APC工频那个效率再高不会高过60%。

楼主:
引用 网友E:
山特开关变压器效率会稍高一点,做的好能过80%,APC工频那个效率再高不会高过60%。 ...

按输出电源质量呢?是不是APC的稳定性高些,对设备损伤小

网友F:
没啥意思。。。
没风扇的单电池的
就是1节 12V 7ah 蓄电池
并且没有风扇的。。。

真的停电时,它工作的热量蛮大的。。。但足够你电脑关机了(除非你电脑的实际功率超极大,不然就算在拿三四千的显卡打游戏,也就实际200W左右)

最大问题是,APC那个貌似电池的尺寸是个非标,会比12V 7ah小一点点。。你得自己查一下。。。
12V 7ah  最便宜的几十元,正常点品牌的100元左右/节
2-3年需要更换了。。你不更换也不行,因为蓄电瓶的内阻会增大,导致UPS提示故障。。

1个山特普通的 1节电池的

APC  RS 1000型,2节12V 7ah串联,并且有风扇的路过
已经换了2轮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啥意思。。。
没风扇的单电池的
就是1节 12V 7ah 蓄电池

非常感谢!

网友:
选UPS,得看你有什么需要,如果就是一个存盘关机,那这两台都能满足你的要求
如果想停电时继续使用电脑,那这两个就不适合了,得选择支持外接电池的长效型
至于高频机和工频机的选择,那只是升压的一种方式,像这两个UPS输出都是方波,
对于PC来说用起来没有区别,只要是合格的产品都能满足电脑需要。

网友:
楼主这两个都是后备式的,我用的APC 1000和APC 1500在线式的是正弦波,机内两个大变压器,装的4个电瓶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没啥意思。。。
没风扇的单电池的
就是1节 12V 7ah 蓄电池

请问哪里买电池比较靠谱?链接分享一下吧,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哪里买电池比较靠谱?链接分享一下吧,谢谢!

你问的太广了,自己淘宝搜或者去官网找

如果是要买7AH或7.2AH的12V蓄电池
汤浅  NP7-12 有防伪标的
已经停产了,不会有卖了。。。所以别去买,停了1年了
只能买
松下的。松下的80-100元/个不含运费
型号是 LC-RA127R2T1
如果觉得淘宝卖家讲不清。。那松下电池的官网。找经销商名单自己打电话问就就近的经销商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