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有没有记忆的led分段式控制器?

楼主(2020-02-03):
家里装的灯是分段式的,图片是之前的没有遥控。后来买了个遥控的换了。没想到每次开灯也那么麻烦,要达到需要的亮度要按好几次开关,达到适合亮度了,关了再开又变了。想问下有没有记忆亮度的分段式,开关只控制电源,亮度让遥控器控制?
        或者是我要在同一个灯里面安装好多个遥控器的灯?需要用的时候要哪个就开哪个?当然这是找不到办法的办法。

网友:
你要能记忆可以参考手电那带单片机的 不然没办法

网友A:
出来也就三根线,看看想要的亮度是哪跟线,短接不就好了

网友B:
设计的人脑子有问题吧?我家也有个三档LED灯,最亮-中亮-暗。最好应该反着来呀!刚起床应该先暗才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来也就三根线,看看想要的亮度是哪跟线,短接不就好了

那就只有一种选择了就不用分段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计的人脑子有问题吧?我家也有个三档LED灯,最亮-中亮-暗。最好应该反着来呀!刚起床应该先暗才对的… ...

你这个要求可以把几根线换一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