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坏了的果汁机

楼主(2020-02-03):
还有可用的东西吗

网友:
铜丝有用,如果是铜丝的话。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您的分享

网友:
电机有用,别的扔了。

网友A:
理论上来说电机没坏的话可以DIY打磨机,估计电机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来说电机没坏的话可以DIY打磨机,估计电机坏了

不知道是不是电机坏了。看不出来

网友:
电机没烧掉的话,其他问题基本上都可以简单修复。

网友:
正面弄平,粘砂纸,加风扇调速器,打磨机成了。不弄平的话,砂纸开孔

网友:
现在的小电器里面的电机多数是铝线电机,特别爱坏,塑料件也多数是普通塑料,很少用ABS的,吹嘘的天花乱坠,一用就坏,建议谨慎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