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大神有没有可换充电电池的剃须刀。电池为那种5000mah1865免焊接那种

楼主(2020-02-03):
请教大神有没有可换充电电池的剃须刀。电池为那种5000mah1865那种。类似于小风扇那种可以充电 。  有个电池框可以快速跟换那种。 为什么有这种需要呢?是因为不管什么牌子的剃须刀都是第一天充满电,第二天就没有点。每次都是剃须15分钟就没电,需要充电20个小时那种。快充那种不耐用剃须6个月就抛街了。  需要大动力刀头防水。  可换免焊接双1865大容量电池剃须刀

网友:
没有这种剃须刀吧,你有多少胡须需要剃15分钟?我用小米的剃须刀连续使用30分钟没问题

网友A:
除了虚标的现在还没有5000的18650电池。一节高品质的18650用在剃须刀上连续使用1个月肯定没问题。我的用谅解aa镍氢都能用半月。

网友:
我的飞利浦用了十年了,前段时间电池不行了,闲鱼了一个富士电池换上现在差不多可以用一个多月每天用三分钟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虚标的现在还没有5000的18650电池。一节高品质的18650用在剃须刀上连续使用1个月肯定没问题。我的用谅 ...

拆开看了黄色两粒装300mah镍氢.第一天充满电不用第二天  没电.充电不充满20个小时不能正常使用.想找个自放电低点的.待机时间长点的能剃须15分钟两次那种

网友:
原来在隔壁买了一个库存的山寨充电宝剃须刀,自己换了2个18650,充一次电可以剃须一年

网友:
TB上就有啊,我去年搜到, { 18650剃须刀可换电池 }     但是没买,现在在用换电池的飞利浦 ,

网友:
自己改,我用剃须刀剃头,两天一次,头发还属于比较硬、长得快的那种。

家里、办公室、书包里各放一个,网上那种几十元三头的,用14500锂电池换掉原来串联的镍氢或者镍镉电池,锂电池两节并联。将原来的充电电路切掉,只用剃须刀的充电线和接头,另一头做成USB的。用手机充电器给锂电池充电,随用随充,想冲就冲,不用担心记忆效应,充电快,使用时间还长的多。

以前用几百上千进口的,太娇气,剃胡子还凑合,剃头就要了剃须刀的命,还经常揪头发,远不如这种改过的30元剃须刀

网友(2021-02-06):
自己可改吧。

网友:
自己改了几个,用的是14500的锂电池,18650不太好放,接了一个3.5mm插座外面用3.5插头接三星蛋充,用着不错。

网友:
因为不管什么牌子的剃须刀都是第一天充满电,第二天就没有点。每次都是剃须15分钟就没电,需要充电20个小时那种
********************
那是您没有买对,抑或是花的钱太少。诸如飞利浦等品牌的剃须刀就不是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开看了黄色两粒装300mah镍氢.第一天充满电不用第二天  没电.充电不充满20个小时不能正常使用.想找个自 ...

楼主没说清楚这两节电池的型号,一般来说剃须刀里安装的电池不是AA就是AAA的。AA和AAA镍氢电池都有低自放电的品种,具体品牌有如三洋、汤浅等。另外根据您说的那种情况,也不排除剃须刀内部的电路出现了故障,导致在不使用时也会继续放电,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换了电池也是没有用的。

网友:
因为不管什么牌子的剃须刀都是第一天充满电,第二天就没有点。每次都是剃须15分钟就没电,需要充电20个小时那种。

买个博朗试试。(我现在用博朗9系,每个星期充一次电,30分钟完成)

网友:
松下ES3831我买了三个。两节AA可用半年左右。

网友:
建议你试试吉列舒适中档手动刮胡刀产品,剃须膏加手动,刮胡子速度快而且挂得干净。

网友:
咱是自己改的14500加保护板,外接三星蛋充充电的,好使

网友(2021-03-25):
你的剃须刀出问题了,换个飞利浦或松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