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联想Y410P 主板 外接显示器不显示 ,求大神帮助

楼主(2020-02-03):
不显示  开机电流1.2A

   求大神告知为什么,想修好自己组装个迷你主机用用。。

网友A:
笔记本优先内屏  没装系统不会输出外屏

网友B:
你可以看看原笔记本键盘上的显示器切换按钮是什么,然后把原屏的线路板拆下来插上,开机后按切换按钮,就可以把这个主板当台式机用了。亲测有效,但是必须要有原屏的板子,要不然主板自检不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看看原笔记本键盘上的显示器切换按钮是什么,然后把原屏的线路板拆下来插上,开机后按切换按钮,就可 ...

试了,主板的硬盘灯都不亮,有没有什么改线之类的,没显示做到哪一步都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优先内屏  没装系统不会输出外屏

好像ThinkPad主板的BIOS可以选择默认的输出是LCD还是VGA这些接口,型号好像是S5

网友(2021-05-17):
你好,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最近也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