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BODA这个砂纸机用什么砂纸

楼主(2020-02-03):
这个砂纸机是用植绒砂纸吗?这个砂纸机用起来抖的有点麻手,是不是不正常

网友:
自粘的,背面有绒布

网友:
普通的砂纸,自己裁剪打孔,再夹上去。

网友:
木工厂专用的,二边夹住就行了,普通的沙纸就行

网友:
就是普通的木匠用的,一般用水砂纸

网友:
普通砂纸,一分二,卡上去

网友A:
应该是植绒的,背面带毛,直接粘上的,应该也可以用普通砂纸。

网友:
闲着也是闲着,拆开来折腾折腾呗。

网友:
普通砂纸—剪就可以了,打磨木料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植绒的,背面带毛,直接粘上的,应该也可以用普通砂纸。

植绒砂纸的是不是只有圆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植绒砂纸的是不是只有圆的?

各种各样的都有吧,长方,方型,圆,三角,带孔不带孔的,主要就是植绒,如果形状不完全一样,也可以剪剪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种各样的都有吧,长方,方型,圆,三角,带孔不带孔的,主要就是植绒,如果形状不完全一样,也可以剪剪 ...

多谢  字数

网友A:
带孔的那种更适合带有吸尘孔的,也就是有个小风机把磨掉的东西吸入到集尘盒里,如果你那个不带集尘盒或者用的少也不在意那点飞尘,用带孔不带孔的均可,而且试过一般带孔的那种用于粗磨的更好用一些。

网友:
一边一个夹子,看上去应该是用普通砂纸的吧。如果猜对了,这种设计真不错,可以大大降低耗材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孔的那种更适合带有吸尘孔的,也就是有个小风机把磨掉的东西吸入到集尘盒里,如果你那个不带集尘盒或者 ...

这个好像是有个放集尘袋的地方,只是放个袋子上去就行了?第二个图有

网友:
淘  手撕砂布  量一下底板宽度  按底板宽度购买砂布  成卷的便宜  长度自己裁  一般比底板长5--6厘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好像是有个放集尘袋的地方,只是放个袋子上去就行了?第二个图有

套上个应该行,只要能让风出来,异物不易出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套上个应该行,只要能让风出来,异物不易出来就行了

好的多谢,集尘袋每个牌子都是专用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