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洲际改装电源,技术花钱买来的,送你们学习

楼主(2020-02-03):
如若卖家不想让我发出联系我的QQ809657811

网友A:
什么电源?品牌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电源?品牌型号?

不懂是要怎么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电源?品牌型号?

你到鱼上搜下莆田洲际,型号是MODEL;DMA14--48/50v

网友:
变压器并联改串接电压提升100v以上,共阳管子换共阴或者相反修改一下高压保护,以及低压保护,以及电压可调电阻,3296上面串接电阻一般都是1-1.5k的用于电源的最低启动门限,防止电源失控。自己改过动力源4850的电源

网友:
不知道这个电源空载功耗多少?动力源4850空载8w改可调后也是一样,效率88-90这样,30-100v   5-25a可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