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借着键盘进水,拆开看看

楼主(2020-02-03):
单位的电脑,键盘被同事不小心洒上水了,应该上短路,电脑都关机了。擦干后,上下左右键中,下键失灵,话不多说,拆就完了~~~~~

拆前来一张,就这片一个键失灵

拆前来一张,就这片一个键失灵

背面

背面

螺丝有点发白,水锈

螺丝有点发白,水锈

没有想象中那么复杂

没有想象中那么复杂

特写

特写

一共三层,中间是格挡片,

一共三层,中间是格挡片,

酒精,棉签伺候

酒精,棉签伺候

擦完还是不能用,估计是某一条线路腐蚀了。

网友:
芯片党问一下:里面有没有牛翔

网友:
薄膜键盘比较怕水,特别是饮料之类,印刷线路一腐蚀就完了。

网友:
普通的薄膜键盘最怕内部进水,所以近几年品牌机的薄膜键盘普遍采用了密封防水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