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修了一台12伏16.7A的开关电源

楼主(2020-02-03):
芯片标识已经炸没了,经检查保险烧了,MOS管坏了,并联的检流电阻0.47和0.39欧也损坏。芯片标识已经炸没了,不知型号和类型,经管脚分析确定为SG6841或类似芯片,年前已网购,肺炎流行,试着修一下,装上芯片插座,装了一个0.22欧的水泥电阻做检流电阻,装上保险和MOS管,串100W灯泡试机,输出电压在几伏到二十几伏跳动,连初级大电容处的电压也在二百八十几到三百多跳动。不知何故,肯定还有问题,待查。

网友:
查一查光耦

网友A:
功率那么大,元件却那么少。

网友:
这电路真够精简的!!!

网友B:
电容C1画错了,应该是和R27并联

网友C:
太简单了吧,工业用肯定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太简单了吧,工业用肯定不行

这种电源都是这样,属于三无产品,我装监控经常用但是很少坏。

网友:
这货偷工减料很严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C1画错了,应该是和R27并联

谢谢提醒.................

网友:
查取样电路,输出电压高了,输出电压12V了就可以去掉100W灯泡了

网友D:
大电容失容了吧,还是整流桥坏了,这是在论坛看到最山寨的开关电源,没有之一,还没有邮费贵。

网友:
年前也修了个400W电源,高压端也是这样子的单MOS管。如楼主样子共换了八个元件后,串50W灯泡通电,闪一下就开始打摆,灯泡一闪一闪的。沿线路查了遍无果。考虑到灯泡不是长亮,直接取消灯泡后通电再试就正常了。对八脚螃蟹功能不熟,什么原因还未明。看有大神能分析下否!

网友:
电容管脚电压跳动考虑输入部分整流是不是有软击穿和电容容量,

楼主:
让你说对了,是光耦烧坏了。我是这么查出来的,调输出微调可变电阻,电压无变化,肯定是无反馈,测可变电阻是好的。先从光耦开始查,拆下一看,都成图片中这样了,肯定坏了,换上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那么大,元件却那么少。

功率大小看元件多少的吗?请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功率大小看元件多少的吗?请指教。

功率大的话,保护电路少不了,增加的元件就多。

网友:
我修的电源都是tl494型的,那个质量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电容失容了吧,还是整流桥坏了,这是在论坛看到最山寨的开关电源,没有之一,还没有邮费贵。 ...

几元钱收的,没邮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