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个benq(笨Q)相机

楼主(2020-02-03):
开机一会就挂机,对焦有问题。本来打算拆修的,没想到太复杂,报废了。型号前面板显示器可能齿轮错位引起不能对焦被这个电容电了一下。电池和SD留下了。这个电容和氙气灯小板也留下了。问题来了,这个电容怎么充电?氙气灯怎么点亮?谢谢。

网友A:
为啥不修好他呢?这个故障一般是不是镜头里面卡住了

网友:
我以前网购过一次旧的三洋数码相机,也是伸缩镜头不动导致开机自检过不去,想去掉原厂改成监控镜头肯定失败。

网友B:
把高压电容都拆下来了没有电着吗?》那天我拆下来被电了,用螺丝刀放电,螺丝刀也烧一个坑,太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高压电容都拆下来了没有电着吗?》那天我拆下来被电了,用螺丝刀放电,螺丝刀也烧一个坑,太厉害了
...

被电了。被电后以为没什么电了。用螺丝刀放电时声音好大,吓一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修好他呢?这个故障一般是不是镜头里面卡住了

是卡住了。太复杂,没有恢复。

网友:
直流电容,看耐压看容量,你说怎么充电?

网友:
老古董了,被智能手机淘汰的时代产物

网友C:
感觉你的米8se拍照没我的米6x效果好啊。
以前也买过明基的相机,还是aa电池。

网友:
07年买过明基DC-C540,当时是市场上最便宜的数码相机,到现在除了橡胶盖板老化,其他功能一切正常,以前是用GP5号充电电池的,老是电压低关机,改成CRV3锂电池后还能用,目前还在服役,估计再用个5年不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你的米8se拍照没我的米6x效果好啊。
以前也买过明基的相机,还是aa电池。 ...

8Se照相色差很严重。刚到手时拍照,深绿色的T恤衫变成了浅绿色T恤衫,以为是OLED屏幕的问题。然后用米note4X拍照,放电脑看,崩溃了。当时感觉1K的米note4X不错,就想2K的8se会更好。有一段时间wifi断流很严重。结果是不推荐朋友购买杂粮了。杂粮配置高系统优化好,做工太差了,做工没有蓝绿厂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被电了。被电后以为没什么电了。用螺丝刀放电时声音好大,吓一跳。

怎么跟我的步骤一模一样呀?螺丝刀都被烧了一个坑

网友:
上次也拆了一个复式的av205,也被这个电容电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