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破解电信最早宽带送的电视IPTV-创维VT-E03

楼主(2020-02-03):
试了好多方法,开发者选项需要密码 ,找了好久也没找到,后来通过abd装的沙发。单核,虽然性能很卡,但是看个直播不换台还是很流畅的,海思的CPU 内存1G

网友:
画面不完整

网友:
原来是机顶盒,我还以为是电视。

楼主:
显示器太小分辨率太低了

网友:
cdb  是什么?

是不是 abd 命令?

网友:
怎么破解能否讲具体一些,我老家装的宽带也是这种,每次开机都有广告很是烦人,要能破解去广告和装软件就好了。

网友(2020-06-28):
我的盒子跟你的一样,发布下你的刷机步骤吧。

网友:
这哪里是最早的IPTV,最早的只有标清,接口还是三个莲花接头的输出

网友(2020-09-01):
同样需要知道rx和tx位置,那四个点不行ttl乱码

网友(2020-11-29):
能再详细一点吗,我正好也有这个

网友:
哎,不知道该怎么说了,电视盒子也是乱套的,到处都是广告、推广,智能电视更是无奇不有。。。我只想说,操他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