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求助万年历问题

楼主(2020-02-03):
        家里有一台多丽万年历,至少15年开外了。去年就不显示了,今天拆开一看,变压器手一动就裂了,可能时间太长,塑料都脆化了。好像输出10.2V的,电流没标示,手头有一个收音机变压器,输出约9V,换上后灯亮了。不知道能不能用长久。
        本来只以为就是变压器自己的事,谁知道还有其他的问题呀,仔细观察发现显示板子上的MOS管和旁边的电阻发黑,可能也挂了。现在的问题是通电后日期时间显示报时等正常,约10个小时左右显示灭,报时正常,怀疑还有别的地方有问题。打算先换上这两个,求大神指点型号。看不太清楚。如下图。

网友A:
发黑的地方是7805发热形成的热对流熏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黑的地方是7805发热形成的热对流熏黑的

我也觉得是,不知道是哪里坏了,网上找这个管子不好找。现在主要的问题是显示几个小时后不显示了。不知道如何解决。

网友B:
约10个小时左右显示灭 应该是夜间不显示

网友:
把7805去掉,找个旧手机充电器,输出5V的,连接到7805输出就行了。

网友C:
没表测么?要猜。板上印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约10个小时左右显示灭 应该是夜间不显示

不是只有晚上灭呀,比如我现在插上电,可能明天上午某一时刻就不亮了,也可能天没亮就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表测么?要猜。板上印字了。

知道三极管型号78005AP,主要是现不知道问题的根源。开始都正常的,问题不是马上不显示了。要呆几个或十几个小时才不显示。

网友:
5V稳压管边上的电容换个看看

网友:
用手机充电器接7805输出脚,年前刚这样修一个

网友:
感觉是供电有问题,测测电容

网友:
电源电压降下来就可以了

网友D:
你的这个万年历没有20年的bug吗,好多网友19年以后就又循环回去了

网友:
先亮着,等不显示了用万用表量一下7805输出电压,如果不对就能确定是它坏了
或者简单点,找个正品手机充电器,电流1A以上,电压5V。跨过7805直接给他供电,把7805拆掉,从正面看,中间脚接--,右边的脚接5V+。一劳永逸。

网友:
我也有一块万年历板子,闹钟报时的时候就显示不正常

网友:
直接弄个手机充电头接上就行了,7805 也不用了。

网友:
7805是5V稳压块,坏的几率不大,如果怀疑他直接拆掉,输出接手机充电器

网友:
7805的输出脚和地(中间脚负极 右边脚正极)接个手机充电器或其他5V电源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知道三极管型号78005AP,主要是现不知道问题的根源。开始都正常的,问题不是马上不显示了。要呆几个或十 ...

还是把7805换了吧,可能热稳定性不良,另外还有电容也最好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这个万年历没有20年的bug吗,好多网友19年以后就又循环回去了

哦,我遇到了,还是拿去西边楼上用的“纳爱已成殇”兄给的那个像相框的万年历,我正好是腊月二十九那晚上去的西边,结果,问题来了,开始好像还正常结果后来一看年份是2001年,日期,时间都对,就是年份不对,我调了半天,改变不了,19后就01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