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中兴8820V2刷breed 改128M内存

楼主(2020-02-03):
中兴8820V2这个机子就不说了,太熟悉了
就是蛋疼的64M内存挺操蛋的  更换内存是必须的 !
但是中兴有点恶心  内存的地址线只有64M的 不能识别64M以上
就几个几个电阻  中兴都舍不得补全  服了!

手里有这个机子的是不是心里十万个草泥马再奔往中兴!!!
反正在家闲着  就玩儿这个了

拆机图本来就不想放了  这个拆的人太多了  凑合看吧

准备好一颗128M的DDR2内存 并植好锡

箭头里面就是需要补上的电阻和电容
R1A4位置和C22A4位置

换好后  板子就不洗了

刷上breed看看识别了128M没有

完工!
我就搞这个没人搞定的不识别64M以上内存的问题!
至于breed和eeprom的合成方法就参考他们的帖子了!已经很多人搞了!

在此祝大家在家玩儿的高兴!
以后就没有这种玩儿的机会了  哈哈!

网友A:
楼主怎么拆的,用风枪么?

网友B:
谢谢分享。多大电阻和电容,能否分享一下nreed和eeprom?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多大电阻和电容,能否分享一下nreed和eeprom?谢谢

237811303  群里下   我就单独发了  这里传文件挺费劲的

网友C:
好奇葩的配置哈!千兆wan百兆la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怎么拆的,用风枪么?

这个肯定要有工具嘛   风枪 肯定要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奇葩的配置哈!千兆wan百兆lan?

中兴8820V2  全千兆网口 双频无线路由器
7621+7603+7612的方案   16M+64M的配置
就是因为内存太小才需要换内存的  方案挺不错的

网友:
感谢分享,厉害!过年在家都是各显神通,使劲钻研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肯定要有工具嘛   风枪 肯定要用啊

或许有人用的是大锤+凿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237811303  群里下   我就单独发了  这里传文件挺费劲的

进群了,但没找到e8820或者7621相关的breed和eeprom,求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群了,但没找到e8820或者7621相关的breed和eeprom,求分享

群文件里面有8820的文件夹  里面都是  已经上传了

网友:
动手能力超强,理论知识也牛掰。哎,我等菜鸟望洋兴叹了

网友D(2020-03-08):
我也改了128M内存  可是启动还是  64M   楼主给指点下。。电阻 焊的 10K和  3K  都试了    电容不知道  多大随便找了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兴8820V2  全千兆网口 双频无线路由器
7621+7603+7612的方案   16M+64M的配置
就是因为内存太小才需要 ...

ddr2内存,非主流方案 ,主流都是ddr3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改了128M内存  可是启动还是  64M   楼主给指点下。。电阻 焊的 10K和  3K  都试了    电容不知道  多 ...

14K电阻   电容没有什么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14K电阻   电容没有什么要求

大佬  电阻换了 14K还是识别 64M   新刷的BREED 也不行啊?另外原版系统能否识别128MB?

网友(2020-04-11):
大佬,你的能识别128M内存的BREED是哪一个呢?是E8820V2 Breed?还是breed-mt7621-pbr-m1?

网友E:
就佩服楼主这种能玩电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佩服楼主这种能玩电路的

兴趣爱好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