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谁知道这个电饭锅的电路板哪有

楼主(2020-02-03):
买了很多年了,很久前电饭锅的保险丝烧了,结果在假货宝买了一根,把电饭锅电路板也烧了。现在请各位师傅告知一下,哪里有这个配件,假货宝没看见有。是科立泰电饭锅

网友:
两个电阻两个灯泡,灯泡烧了就换灯泡呗,不行换LED再改改电阻应该也可以用的吧

网友:
电路板铜箔没见哪里烧断了啊,就是烧断了飞线接上就行,用什么买?倒是要找找老是烧保险的原因!

网友:
只是用来指示的,不影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