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谁知道这个电饭锅的电路板哪有

楼主(2020-02-03):
买了很多年了,很久前电饭锅的保险丝烧了,结果在假货宝买了一根,把电饭锅电路板也烧了。现在请各位师傅告知一下,哪里有这个配件,假货宝没看见有。是科立泰电饭锅

网友A:
就几个元件,就没法修了吗?那个玻璃的是指示灯吧

网友:
这么简单的东东,人脑雕刻机就可胜任。

网友:
这就是个指示灯

网友B:
问题不在这里啊。。。

机械的电饭煲好换电脑的了,没有焦糊的米粒。。。

网友C:
那是氖泡,管里面两个电极是不连接的,靠电极放电发光。印脚加电阻再接到220v上。
1. 看看氖泡玻璃管有没裂缝漏气。2. 测板上电阻时候正常。

烧保险可能某处短路电流增大,还是检查一下电饭煲其他地方的线路。

网友:
这个是加热、保温的氖泡指示灯吧?

网友:
不会是把氖泡当作了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是氖泡,管里面两个电极是不连接的,靠电极放电发光。印脚加电阻再接到220v上。
1. 看看氖泡玻璃管有没裂 ...

氖泡已经烧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不在这里啊。。。

机械的电饭煲好换电脑的了,没有焦糊的米粒。。。 ...

没有烧焦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几个元件,就没法修了吗?那个玻璃的是指示灯吧

我已经把所有元器件检查过了,怎么还是把氖泡和保险都烧了。奇怪的是,到了额定温度,保险丝都烧不坏。

网友D:
这个就是俩氖灯,指示加热保温的,用的时间长了就是这样,嫌不亮就换俩,烧保险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有可能是有搭铁的地方氖泡过流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就是俩氖灯,指示加热保温的,用的时间长了就是这样,嫌不亮就换俩,烧保险不是这个原因。 ...

我知道烧保险不是这个原因,是不知道什么原因过热把这两个氖泡顺带也烧坏了

网友:
氖泡指示灯各串接一个限流电阻(图中四色环看着象棕红黄金,120K欧)后,接到交流电两端来作指示用的。如果电网220伏交流电电压正常,就算保险管没烧断,致使发热片烧化了,也不会坏。

网友:
找两个 小体积高 亮度发光二极管 试一下

网友:
这块拆掉不用也不会影响电饭锅工作,只是工作和保温状态不直观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