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解300m 水星路由器 mw310r ver4.0

楼主(2020-02-03):
疫情严重  无聊在家拆了一台mw310r  ver4.0 水星号称真天线 这一次却是假天线
mt7620方案 信号还行 过得去 家用足够  1m+8m的缩水配置 晶豪的内存  vxworks的系统
出现假天线 7620不支持分开收发 于是本来sw3的位置应该是switch变成了 一个电容直接分配一个天线 另一边没有接入电路
启动有点慢 约40s 外观还不错  求m币 新手求建议

网友:
中间是假天线

网友A:
vxworks不应该这么慢呀,会不会是用的openwrt的系统呀

网友B:
改8+64M刷系统很好

网友:
这么明显的作假。。。。过两天货,唉

网友:
谢谢分享。。。。。认真发贴。。。。。。

网友:
引用 网友A:
vxworks不应该这么慢呀,会不会是用的openwrt的系统呀

1+8的op那得简化成什么样

网友C:
可不可以再找个电容把假天线并进来?抛开这机器,真三天线不应该是300M应该是450M,从根本就是有区别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8+64M刷系统很好

怎么改?难道打磨cpu么?

网友:
它之前版本可能有9341,9341也是300m,但可能多了个sw3,这版本还有个区别是晶振用了20的,一般路由都是25的

网友:
看起来连的都很好,为啥是假天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不可以再找个电容把假天线并进来?抛开这机器,真三天线不应该是300M应该是450M,从根本就是有区别的啊! ...

三天线可以是2t3r 三根中有一根天线只负责receive

网友(2020-08-26):
怎么看出来的?

网友:
好像有一条天线旁边没有看见相应的电路。

网友:
以前用过一个迅捷FAST310的路由,也是一样的电路板设计,中间那根天线假的,没有效接入电路,那个路由器经常死机,要断电重启才行,后来就撸了一个K2来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vxworks不应该这么慢呀,会不会是用的openwrt的系统呀

三剑客早就不用VxWorks了,现在都是Linux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三剑客早就不用VxWorks了,现在都是Linux的

你觉得启动那么快会是linux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觉得启动那么快会是linux的吗

你不会自己接上ttl看一看?  三剑客早都不用VxWorks了
风河授权本身就很贵了
早期的mips跑Linux是捉急,现在都是arm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不会自己接上ttl看一看?  三剑客早都不用VxWorks了
风河授权本身就很贵了
早期的mips跑Linux是捉急, ...

1M的FLASH塞下linux内核、驱动、协议栈、各种路由、DNS、DHCP、日志、防火墙等功能,再加上一个微型HTTP服务器,很多年前确实可以做到,现在有些难。

网友(2021-06-07):
哦,看出来了,我的也是这个型号 ,版本是2.0,里边是三个  六脚的 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