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困在家里拆库存---米苏米软驱(MITSUMI D359M3D)

楼主(2020-02-03):
这个螺丝设计的有点偷鸡取卵

这个蓝色的是电容么~

网友:
蓝色的好像是晶振

网友A:
软盘驱动电机上盖有办法无损拆开吗?想造个东西。

网友:
恭喜发财!
准备围观软驱改电磨的来啦!

网友:
盘式无刷电机线圈绕的很整齐,九几年到零几年我父亲单位用过。

网友:
米苏米不是三菱

网友:
这个不是三菱,是米苏米,当年还生产过一体化调谐器.

网友:
米苏米或者美上美

网友:
这个能改什么呢?坐等

网友:
美上美。当年销产很大的。再找两个可以做小雕。

网友:
还剩下好几盒软盘呢。没地方用了。。里面的绒布拆出来擦镜头真柔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盘驱动电机上盖有办法无损拆开吗?想造个东西。

可以的,很好拆

网友B:
蓝色的应该是一个晶振,而不是电容,三美的中文音译应该是 美上美。是不是比米苏米高大上了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蓝色的应该是一个晶振,而不是电容,三美的中文音译应该是 美上美。是不是比米苏米高大上了好多 ...

咿呀,我发现名字是管理员帮我弄的挨,我发的时候没写型号跟品牌

网友:
也有一个,但拆了后不知道怎样再利用,所以一直未动手。

网友:
那不是电容,是晶振,4.0的,。

网友:
拆一个少一个,98年的时候 200一个,二手的不舍得买。

网友:
偶淘的一个美上美的PS2口键盘现在还在用的,好的很啊。

网友:
家里还有两个软驱吃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