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全网首拆米家自动香氛机套装

楼主(2020-02-03):
名称:米家自动香氛机
品牌:小米
代工:小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众筹价:RMB 79元(含两瓶香氛液)配件:香氛液、主机、MicroUSB充电线、说明书(保修卡)众筹人数67980人,3243%

功能简介:
1、它采用全天候间歇式自动喷香,每15分钟自动喷香,一瓶香氛液可享受1-4个月的持续芬芳。
2、内置2200mAh电池,USB充电,一次充电最长可用4个月。
3、极简外观设计,摆在客厅、书房、卧室、浴室耐看,无论是办公作业,还是居家生活,都很适用。4、总共四挡设计

外观简介图

说明书:

拆解介绍:
简介:此物同样秉承了小米一贯风格,外观全身没有明显螺丝设计,唯一的螺丝,在顶部旋钮(电位器)有个固定螺帽,拆解也是从顶部开始。
1、拆掉顶部旋钮盖,拆掉电位计内部螺帽。

2、因为没有螺丝设计,只能暴力拆卸,拆解难免要有损伤,使用大小同喷雾口的一字螺丝刀,撬动喷雾口,当面板有缝隙后,另外一把一字螺丝刀插进缝隙,撬开面板即可。

内部构造:
内部整体有五部分构成:
(1)电路板一块
(2)抽水泵一个
(3)雾化器一个
(4)电池一块
(5)配重一个
1、电路板简介
黑色电路板设计、焊点饱满,整齐。

2、主芯片介绍
芯片使用的是Nuvoton N76E003AT20单片机
Nuvoton全名叫新唐科技,根据查到的资料N76E003AT20是一款1T 8051单片机,提供18KBFlash ROM、可配置Data Flash与高容量1 KB SRAM,支持2.4V 至 5.5V宽工作电压与-40℃至105℃工作温度,并具备高抗干扰能力 7KV ESD/4KV EFT。

3、电机
电机型号:DSB030-B  驱动电压:DC2.8V  品牌就不知道了,有大神了解的么?

4、电池
电池是采用的浙江凯恩的18650电池,容量2200mAh (8.15Wh)

5、其它
电路板所有接线均使用插拔式设计,这里有个点赞地方,总共三个插头,为了避免差错,设计时,采用一大一小白色插头和蓝色插头设计,其中蓝色插头,插头线路也有蓝色线,这样就不会出现错误了,设计就完全避免插错插头的尴尬,点个赞!

6、总结
整体做工优良,是用心做的产品,其实从功能来看,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缩小版加湿器,只是把水换成了香薰液而已
其它细节图

网友:
我觉得应该做成USB加湿器换能片差不多。

网友:
有拆一下香薰瓶吗,看下使用完能不能自己添加香液。

网友(2021-03-17):
我的买来不久就不能用了,拆开发现,其中一根管子掉了导致水进入瓶体,损浸泡了电路板电池等全部内部。

网友:
我的香氛机工作的时候大喘气,选择90s大概一半的时间酝酿,已经换过一次货了,还是不行

网友:
很垃圾的东西,买了2个,用了最小的那个档,每个都是一瓶香薰液没用完,就喷不出来了,用不了多久就堵住了,有严重的设计缺陷。

网友A(2021-05-30):
我的也坏了,一直喷,指示灯也一会红一会绿的乱跳,还要我拿到维修点去修,我是怕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坏了,一直喷,指示灯也一会红一会绿的乱跳,还要我拿到维修点去修,我是怕麻烦 ...

我跟你一样故障,估计是电池坏了.想着拆了买一个来换

网友:
我用块废电池用热熔胶粘上无损拆解了

网友(2021-09-05):
质量不好,换了两个了,拆开后发现都是雾化器脱焊

网友:
我的是插在插座上的,没风机什么的,换香瓶只要在下面一拔就出来换新的,都用了5年多了!

网友(2024-03-02):
纯小白,如果想给电路板重新编写程序有什么思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