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工业交换机

楼主(2020-02-03):
铁壳交换机 不知道品牌

交换机电源接口

交换机接口

拆开后的样子

电源接口

主板原件赏析

主板背面很简洁 东西不多

金属外壳上还有导热贴

全贴结束 感谢欣赏

网友:
做工不错,看到了自恢复保险,等牙膏哈哈

网友:
这做工,连家用都不如

网友:
工业用的,比家用的要更重视抗干扰和抗浪涌

网友:
工业级最求的 稳定。在宽温度范围-40 ~ +80 稳定运行就行了。

网友:
不错,5口的网变可改POE

网友:
谢谢分享。。。。盒子可以做二房(耳放)壳子。。。。

网友:
电容电感都不打胶的?

网友:
外壳还可以利用起来!

网友A:
铺锡散热一大片中间那个突起的圆点是什么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铺锡散热一大片中间那个突起的圆点是什么来的?

过孔覆铜镀锡导热,散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过孔覆铜镀锡导热,散热的

知道是个过孔,中间那坨是什么?助焊剂还是啥?

网友:
很一般的交换机,说是工业级,差太多了,宽电压基本满足,宽温度不满足,内部防尘、基本防水与防腐蚀都没有做到。

网友:
三防漆没有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