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XT H AA开卡求助短接哪里啊?

楼主(2020-02-03):
(图片)

网友:
第一张图,从左到右 第4列  如果不是,那就往左测试

网友:
应该是这个地方

网友A:
靠接口的4排触点 一对一对试,一般不会有事情,后面方框里面的别试

楼主:
露出来的,我都接了一次2次3次.后面也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靠接口的4排触点 一对一对试,一般不会有事情,后面方框里面的别试

短接了。有没有要同时短接2排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短接了。有没有要同时短接2排的?

不需要 一般就2个触点

网友(2020-07-15):
后面也短接过 会出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