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宅在家给PS3主机换主板电池和硅脂

楼主(2020-02-03):
鼠年春节,因疫情被宅在家,玩了玩放了有年头的PS3了,现在只要开机就要调时间,肯定主板电池没电了,本来想着没啥事,每次开机调下就好了,但是玩的时间一长风扇就暴走,肯定硅脂也干了,开拆!

10年的机子,之前拆过一次降级软破

电玩巴士的贴,整十年的机子了

拆掉上壳
拆掉电源

拿掉光驱风扇

拆开主板,中间忘拍了,硅脂干透了,主板电池只有0.4V了。

CPU和GPU重新上硅脂,换了主板电池

顺序装回,开机一切正常,玩了一天风扇也没暴走!

网友A:
NEC大电容 坑了无数笔记本的货

网友:
我希望。什么时候行车记录仪也设置个这样的电池。

网友:
nec那个电容真的坑了不少机器

网友:
我手里还有台换电容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EC大电容 坑了无数笔记本的货

那是设计傻逼了好不好?  把个NEC大电容放CPU背面,刚好被CPU烤着,不死才怪。PS3上NEC大电容没有紧挨着CPU就没坑

网友C:
我的是2512B,多年时间正常,风扇也没发现声音,没注意这个怎么无损开壳吗

网友:
从技术角度讲 还差一天10年
大电容靠着CPU 大的管子从设计开发角度来说是好的,但是从散热角度来讲是糟糕的。
要找一个相对平衡的地方。
另外这样的设计就能差不多做到出保就坏,然后大家升级换代挣钱

网友:
该给楼主机子的小弟换了RTC电容。

自己的机子从来没拆过,时间久了,换电池掉时间,以为电池没电了。

看网上拆机有一纽扣电池。

借着超长春节假期,至于还是拆了,拆下发现“电池”没电,也没短路,就是轻微漏液。

仔细看电池,发现是一个3.3V0.22F的电容,于是找了一个笔记本主板上的330uF换上,实测能撑90秒+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2512B,多年时间正常,风扇也没发现声音,没注意这个怎么无损开壳吗 ...

壳肯定是无损,都是螺丝固定,主要就是有封条,一次性的,打开就说明机器被拆了。二手会折价。如果一直自用就无所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设计傻逼了好不好?  把个NEC大电容放CPU背面,刚好被CPU烤着,不死才怪。PS3上NEC大电容没有紧挨着C ...

言之有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那是设计傻逼了好不好?  把个NEC大电容放CPU背面,刚好被CPU烤着,不死才怪。PS3上NEC大电容没有紧挨着C ...

也不能这么说  很多笔记本主板 CPU下面都有电容 都这么烤大规模出问题就NEC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不能这么说  很多笔记本主板 CPU下面都有电容 都这么烤大规模出问题就NEC ...

这么说倒也有道理。本身NEC电容的温度范围比较窄(或者数据手册给出的温度范围与实际不符),layout设计又没有为新元件设计出富余,所以就悲剧了。要不怎么说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网友(2020-03-16):
这么多年了,楼主的机器还这么新

网友E(2020-06-22):
这么久了,什么灰尘和岁月痕迹都看不到,厉害!!

网友:
弱弱问一下:神秘海域就是要用PS3玩的吧?二手一套大概什么价?PS4可以玩神海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么久了,什么灰尘和岁月痕迹都看不到,厉害!!

我给来个更新一些的。C:\Users\buyydy\Desktop\ls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给来个更新一些的。

你这不会是十年前的开箱照吧

网友(2020-07-23):
nec那个电真的毁了不少游戏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