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航嘉电源风扇温控坏了,如何修理?(有电路图)

楼主(2020-02-03):
电源型号是hk400-55ap  航嘉冷静王钻石版2.3+
今天发现电脑电源风扇有异响,于是拆开之后换了个风扇,但是换好风扇之后手贱测了下空载状态下风扇的电压,测得的结果是5.8v~7.6v左右,但是测的过程中好像是不小心短路了风扇的正负极,然后现在电源空载时候的风扇电压只有2.2v左右了,导致风扇不能正常转,请问这种情况下如何修理??

这个电源我用了10年了感觉扔了可惜了

如果描述不清楚,我会及时补充说明。

下图是此电源的独立温控电路板,上面有红黑两根线就是风扇电源线。
下面网址是这个小电路板的电路图,之前有人把它拆开画出电路图了,我也拆开看了下元件基本是一样的(不同之处:有一个电阻阻值不同r88或者r90(丝印看不清楚r88 r90对应的位置)是200欧姆的;我的小板背面还多了个二极管,12v通过二极管可以直接为358运放供电)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25898&page=1

楼主:
现在我把风扇拆下来了,现在两端电压变成了12.2v,可是一加上风扇还是带不动,应该是加上风扇之后风扇两端电压立马下降

楼主:
风扇单独接12v电源是正常工作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我把风扇拆下来了,现在两端电压变成了12.2v,可是一加上风扇还是带不动,应该是加上风扇之后电压立马 ...

风扇是好的吗?用一个电源单独给风扇供电风扇能转吗?或者换一个风扇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扇是好的吗?用一个电源单独给风扇供电风扇能转吗?或者换一个风扇试试? ...

风扇是好的,因为拆下来之后风扇通电正常工作

楼主:
我又在接上风扇的情况下测了三极管基级的电压为6.4v,三极管发射极电压为2.4v,不知道是否有大神可以判断出是什么元件出了问题

网友B:
镊子短接Q7CE脚看否全速, 电压下降就是输入12V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镊子短接Q7CE脚看否全速, 电压下降就是输入12V的问题了

12v接的是atx 电源输出,它是正常的 始终是12v不变

网友A:
引用 楼主:
12v接的是atx 电源输出,它是正常的 始终是12v不变

12V经过一个三极管到风扇,如果12V没问题,那可能是三极管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2V经过一个三极管到风扇,如果12V没问题,那可能是三极管的问题?

指点下,万用表1k档是指那个档位,查lm339总觉不对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指点下,万用表1k档是指那个档位,查lm339总觉不对

一般是指测电阻的欧姆档吧,如果没有1K那就用2K的欧姆档,但是如果是测339应该是测电压吧,毕竟那是电压比较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指测电阻的欧姆档吧,如果没有1K那就用2K的欧姆档,但是如果是测339应该是测电压吧,毕竟那是电压 ...

谢谢
网上查的检查方法,2k挡也不对,lm339的12脚为地,测各脚都没反映,就显示1,表应该没坏
就是检查lm339的好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
网上查的检查方法,2k挡也不对,lm339的12脚为地,测各脚都没反映,就显示1,表应该没坏
就是检查lm ...

LM339的12脚是VCC,是电源供电,谁告诉你是地的?
https://wenku.baidu.com/view/6ff10b240722192e4536f6ef.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
网上查的检查方法,2k挡也不对,lm339的12脚为地,测各脚都没反映,就显示1,表应该没坏
就是检查lm ...

不好意思看错了,没注意后面还有个负号,应该是地没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谢谢
网上查的检查方法,2k挡也不对,lm339的12脚为地,测各脚都没反映,就显示1,表应该没坏
就是检查lm ...

看标的是VCC-,也有可能是正负电源供电,这个时候估计就不是地了,具体我也不懂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标的是VCC-,也有可能是正负电源供电,这个时候估计就不是地了,具体我也不懂 ...

就是按照它的检查方法,查不出来,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就是按照它的检查方法,查不出来,谢谢

你可以找一个地,然后分别测一下3脚和12脚对地的电压,看是不是一个是正电压一个是负电压,如果是的话估计是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找一个地,然后分别测一下3脚和12脚对地的电压,看是不是一个是正电压一个是负电压,如果是的话估 ...

我是拆下来检查,按他的方法,搞不明白了

网友:
三级管挂了。。换个吧

网友:
短路风扇(负载)能坏的,只能是三极管C1383,或者12V电源。如果12V电源正常,无疑就是Q7C13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