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求一个支持该东芝闪存的常见主控

楼主(2020-02-03):
最近找到一个零几年生产的MP3,拆得东芝TC58NVG0S3AFT05闪存芯片,128M,TSOP封装,求支持该东芝闪存的常见主控,先谢过了。

网友:
这么小的U盘有什么用?

网友:
128M现在意义不大了

网友:
太小了,果断垃圾桶~

网友:
安国的试试~

网友:
安国应该能支持。不过128M实在太小了,连个PE装不下。一块主控板5块钱,做好128M的U盘好像还不值5块

网友:
up10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4 字节 系统限制: 12 到 60000 字节

网友:
128M太小,果断扔了。

网友:
扔吧!太小了!4g以下都没人要了!

网友:
太小了扔了吧!!!!!!!!!!!!!

网友A:
为什都让人家扔了? 128M挺好的, 我还有4M的U盘呢
常见主控里, 慧荣SM3251应该可以支持, 安国的8708, 8508应该都能支持, 或者芯邦的CBM2096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都让人家扔了? 128M挺好的, 我还有4M的U盘呢
常见主控里, 慧荣SM3251应该可以支持, 安国的8708, 8508应 ...

我以前的工作是搞运维的

服务器或某些设备更新比较慢,必须使用软盘来更新,实在没软驱了,我们都是用U盘来模拟

后来韩国iODD出了一个设备可以直接加载后,就再也不需要U盘来模拟了(不过主要还是也慢慢都升级到ISO或者U盘直接引导了)

4MB的U盘我就没有了,目前最小的就是1GB的U盘了,联想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推出的奥运款的,一直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