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新冠搞得人心惶惶,这个是饮水机上拆的,是臭氧发生器吗?

楼主(2020-02-03):
这个是臭氧发生器吗?看到有个电阻烧黑了,电路板有可能已经坏了。管子两端的电压是多少,用电蚊拍产生的高压能不能发生臭氧??

网友:
应该是,可以更换三极管和电阻,最好给三极管加强散热降低温升影响。电蚊拍可以产生点臭氧,但是自带电路不适合长时间工作,实在需要可以尝试加强电路散热。

网友:
板子一共没几个零件,维修没难度啊,直接修板子岂不是更好

网友:
是的,臭氧发生器,但这个做工不好

网友:
我也发过这个。什么东东

网友A:
饮水机的水如此臭氧消毒,呵呵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饮水机的水如此臭氧消毒,呵呵了

是给环境消毒,不是给水消毒

网友:
本身有电路啊,加6-12v估计就开工了

网友:
哟,又来一个。
给杯具消毒。试机,闻臭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给环境消毒,不是给水消毒

长期臭氧环境对身体无益

网友:
臭氧发生器

网友:
和我拆的很像啊,应该就是功率不同。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6330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长期臭氧环境对身体无益

这么点发生器,你以为能有多大的臭氧量呢

网友:
这种臭氧发生器会不会在产生臭氧的时候,同时产生大量的氮氧化合物?

给它供电的话,估计老电视里的高压包应该不错,可以稳定长时间工作。以前帮邻居家调一个电视的时候,发现里边就呲呲的放电,电视后边一股怪味

网友:
臭氧发生器;看着有个电阻烧了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