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海康C6H小球机故障。拆机修一把给大伙看看。

楼主(2020-02-03):
看阳台的小球机不知道原因故障了,表现为移动镜头就断网,这几日在家养膘了,实在闲无聊,拆机修修看。。
拆机之后打开后盖三个螺丝(橡胶垫下)发现是旋转电机固定轴断裂了,这样电机就了悬空状态,转向的时候就空转,镜头不动,系统检测不到镜头位置。然后就会重启,重启之后依然检测不到位置,然后进入循环重启状态。。

找到原因,维修就简单了。找准位置,热熔胶固定即可。几分钟就搞定了。。本着大伙喜欢裸奔的态度。就拆一遍给大家看看。。

相机是好相机,无奈技术菜鸟级别都挂不上,所以,有不周之处请谅解。。再次感谢。不多说。直接上图。顺序可能有些乱。。整机状态。台灯下拍照。各种问题。。凑合看吧。抱歉

拿掉底座,图片左侧有喇叭。机器带对讲模式,

底座上能看到旋转电机固定塑料柱已经裂完了。所以用热熔胶直接把电机固定上算了。

拆下小球座

小球

打开球外壳

拆下镜头部分才发现。这么小镜头壳体内,竟然有电调电机(调焦距)和活动镜头组件。

可惜CCD看着好小啊。虽然手机上看图像感觉还是可以的。

存储卡位置,官方说可以支持最大128G存储卡。没那么大的卡测试,现在用64G的还不错。原本考虑用官方网络存储的,可以存储一周,一年的费用也就一百多元。但是有些担心数据不安全,所以本地用存储卡,,但是,就像那个谁说的,机器都偷跑了,上哪找存储的图像去啊。细想也是这个道理啊。。

机器镜头面板有红外补偿灯,夜晚图像在红外补偿的情况下是黑白的,显示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种不是电动镜头的,是固定焦距的,你看到的镜头上两根线实际是IRCUT的两根线。

网友:
这种没有调焦距的功能,你所看到的是红外滤镜转换组件

网友:
科普了一下,分享给需要的坛友。IR-CUT是镜头内置的一组自动切换滤镜,在白天或黑夜时,能够自动切换全色和红外滤镜。

网友:
应该是固定死的镜头,两根线是控制红外截止片切换。带对焦的镜头接线比楼主复杂不少。

楼主:
晚上折腾这个东西,没仔细看,非常抱歉,今天咨询了下本地区域售后的朋友,那个是红外切换,

网友:
我的也是相同故障,现在没管他,当成固定角度的用了

网友:
看来塑料材质不行啊

网友A:
热熔胶不靠谱,AB胶才凑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熔胶不靠谱,AB胶才凑合

在这个和『禁足』差不多的日子里。有个热熔胶用,就已经相当不错了。哈哈。

网友(2020-03-23):
海康还可以:

网友:
看品牌是萤石的。镜头下面那个是IRCUT,它有一个滤红外光片(白天用)和白片(夜晚用),非调焦。一般用在网络摄像机上的sensor都是cmos,不是CCD。

网友B(2021-10-01):
引用 楼主:
晚上折腾这个东西,没仔细看,非常抱歉,今天咨询了下本地区域售后的朋友,那个是红外切换, ...

能不能跟朋友说一下,我入手个机器解绑搞不定,帮忙解绑、、虽然有点厚颜无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跟朋友说一下,我入手个机器解绑搞不定,帮忙解绑、、虽然有点厚颜无耻 ...

现在好像只要找个单位开个证明叩章,然后提供机器串号就给解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好像只要找个单位开个证明叩章,然后提供机器串号就给解绑了

个人不好弄了,我拆机自己刷机吧,25系列的路由器 我自己用winhex就能拼出一个含有原机pin mac art
完整的固件,这个应该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