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朋友送的苹果xr怎么破解ID

楼主(2020-02-04):
朋友送的苹果xr,忘记ID怎么破解?

网友:
基本无解,砖机一个

网友:
找到朋友让他给你发票,盒子去售后解锁。

否则就没办法了,只能找华强北换主板。

网友:
不认识的朋友?

网友A:
找修手机的,不难的,最多换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修手机的,不难的,最多换主板

主板、前置人脸识别的摄像头组件都得换,运气不好的话还得换屏幕,因为iPhoneXR和8一样,屏幕是分了好几家代工的,部分型号还不通用,这一套算下来直接可以买台二手XR靓机了

网友:
如果手机的票据、包装齐全,可以找官方去解锁注销的,
但如果是你朋友之前是别的渠道买的,只有一个手机,忘了ID密码,手机还能使用只是ID不能退,可以越狱后屏蔽掉,只是手机不能升级系统了
如果是卡在激活界面,要输入ID不能用的那种,基本无解,以前的机型还能用MAC上的一个黑客软件去跳过激活,手机还能当个游戏机玩玩,但XR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