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一款电池休眠的电路保护图!

楼主(2020-02-04):
各位师傅:我想找一款接通12V直流电后几十秒或一分钟内就让电池自动休眠的电池保护的电路图!
即:

  一个12V通电待机了一分钟后电源就自动休眠断电的装置,待人为的在断电情况下人动再重新通电待机一分钟后就电源自动休眠断电。只要不是人为开启的,它就一直处在断电的状态。

比如像无线鼠标的智能功能:由于无线鼠标需要使用电池,使用中节约电池电量,通常在不使用该鼠标时,使鼠标进入休眠状态,或者干脆完全关闭鼠标的所有电源。

请问哪位师傅知道如何搞不?

网友:
用单片机吧

楼主:
请问可以直接从无线鼠标电路板上获取不?

网友A:
你用什么方法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什么方法唤?

凭直流电的通和断来唤它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凭直流电的通和断来唤它呀!

直接断电了。。。  那就不叫唤醒了。 仔细说一下你的应用场景。和需要达到的功能

网友:
震动开关加延时电路

网友B:
有专攻低功耗的单片机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专攻低功耗的单片机呀

不懂单片机

网友:
时间继电器气囊或CJX2接触器延时头,无静态功耗,或机械定时器。

网友:
用时间继电器吧

网友:
去一乐论坛找,肯定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什么方法唤?

比如像无线鼠标的智能功能:由于无线鼠标需要使用电池,使用中节约电池电量,通常在不使用该鼠标时,使鼠标进入休眠状态,或者干脆完全关闭鼠标的所有电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像无线鼠标的智能功能:由于无线鼠标需要使用电池,使用中节约电池电量,通常在不使用该鼠标时,使鼠 ...

你所要求的条件就是一延时电路,上网搜一下,大把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所要求的条件就是一延时电路,上网搜一下,大把多。

我需要的是:一个12V通电待机了一分钟后电源就自动休眠断电的装置,待12V人为的关闭后再重新通电待机一分钟后就电源自动休眠断电。只要不是人为开启的,它就一直处在断电的状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需要的是:一个12V通电待机了一分钟后电源就自动休眠断电的装置,待12V人为的关闭后再重新通电待机一分 ...

你的电源有休眠功能吗?楼上的坛友都说的很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源有休眠功能吗?楼上的坛友都说的很明白了。

我搜不到呀?要不然还在这儿索要?

网友C:
楼主的语言表达能力有待提高。
什么叫“电池休眠”?没这个说法,揣摩你的意思,应该是用电设备休眠吧。
你终于说了一个直流12V,但电流是多大这个关键数据没说,因为这涉及到用什么执行元件的问题。所以大家也就只有笼统的回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语言表达能力有待提高。
什么叫“电池休眠”?没这个说法,揣摩你的意思,应该是用电设备休眠吧。
你 ...

由于我家照明系统是220V交流照明和太阳能12V照明两套系统,日常中都是使用太阳能照明系统供照明。但,有时(特别是冬天季节)光照条件长时间达不到时家里的蓄电池的电量就会耗光,这时就得使用220V交流电供照明了。因为我家是一栋三层楼的建筑以前我都是在每层楼的照明交流电线路上设一个开关来回切换,很是麻烦。节前我就在网上买了个智能遥控开关远程遥控切换。
为了省事我就从遥控器上引出三条线分别,共线--红线,关--黑线,开--黄线

然后加个12V继电器利用蓄电池有电没电的时候自动在12V照明和220V照明来回切换。以下是我画的切换电路图

现在有个问题:一旦从继电器中红黄黑这三根线中,无论红线跟黄线或跟黑线接触。遥控器就一直处在通电的状态,而遥控器的电池随时间的推移过不了多长时间电量也耗光了。
为了解决这问题,我只好发帖子向各位师傅求助索要一个可以使遥控器的电池在这红黑或红黄时在1分钟内(十几秒也行)电池自动进入休眠断电状态的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