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南孚"漏屎王"9V电池

楼主(2020-02-04):
水表换下来的南孚9V方块电池,兢兢业业的服务了2年,由于体力不支,现在退役了

侧面详细使用使用说明:

剖开肚皮,露出内脏,里面几个小东西长的真别致:

6节1.5V碱性电池串联,电池尺寸比AAA小

看见有电池漏屎出来,弄得整个电池仓都是臭屎,南孚就是传说中的漏屎王

仔细看了看,除了一节电池幸免,其余全漏屎

漏屎电池都不到1V,最低的只有0.35V

唯一存活的电池,1.35V

电池内脏全部扔掉,然后投入有害垃圾箱依法回收:

网友A:
原来还有这种,不是层叠电池出来的9V

网友B:
南孚怎么腊鸡吗?

网友:
电池都装容器收着呢,我看外面有害垃圾回收也没单独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孚怎么腊鸡吗?

正品的应该没有问题,山寨的不好说了。零几年在附近市场里,买过两板促销的南孚五号七号电池,算下来好像每节一元,到家后用力一捏发现变形,撕开热缩管是碳性电池,外面负极。正品的碱性电池用力捏不动,外面正极。楼主的碱性9V电池,我以前网上看到过,里面比七号更细的单体电芯,有些AAAA比七号更细的电池设备,可以从碱性9V电池取一节电芯试试。

网友:
这个应该是正品了

网友:
这个里面是不是9号电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还有这种,不是层叠电池出来的9V

碳性电池是叠层,碱性电池都是一堆小电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原来还有这种,不是层叠电池出来的9V

9V方形电池,内部由6节1.5V电池串联组成,型号6F22内部用的是方块叠层电池,型号6LR6内部用的是柱状AAAA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9V方形电池,内部由6节1.5V电池串联组成,型号6F22内部用的是方块叠层电池,型号6LR6内部用的是柱状AAAA ...

哈,涨知识了。

网友:
我的万用表上的电池,也是用了不到半年就完蛋了。真是差劲的很啊。9V电池不耐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