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过年在家没事,查出了一点隐患,天亮盘他

楼主(2020-02-04):
这个茶吧机买了有两年,今天用的时候手捧到水壶,感觉到轻微发麻,应该是漏电了,拿电笔插烧水壶能亮灯,太吓人了,天亮了准备拆开看看什么问题

网友:
如果插座和线都没问题的话,
那就只有开拆了

楼主:
拆开后发现内部没有进水或者线路破皮现象,换了插座后,漏电变间接性的,还是没查到原因

网友A:
估计是发热盘在高温的状态下绝缘度变差了,你可以用摇表(兆欧表)的一根线搭水壶的壳体(金属部分),一根线接水壶电热丝的任意一根引线,摇动兆欧表,如果指针接近0欧姆或者阻值比较低(小于5M欧姆,视标准不同,一般带金属壳体的电加热器的外壳与电阻丝引线的绝缘阻值在2M-5M以上),说明是电热丝漏电或者损坏了。如果指针比较接近无穷大(大于或者等于5M欧姆),那说明绝缘阻值还行,以上建议在水壶冷态和高温状态下各测试一次。(此建议是在绝缘电阻以5M为标准)

网友B:
扔。不舍得串个漏保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发热盘在高温的状态下绝缘度变差了,你可以用摇表(兆欧表)的一根线搭水壶的壳体(金属部分),一根 ...

说得好专业,现在手里只有万用表,刚测了一下,水壶对地电压110,应该是零线回路对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扔。不舍得串个漏保再用

咱这不是以修为主么

网友C:
接地线没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地线没有吗?

没有接地线,老家的线路,以前都没走地线

楼主:
上网上翻了接线图,又用万用表测了各路通断,查到原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咱这不是以修为主么

老大你这种想法像捂汗市长还是命重要呗

网友:
服了你啦把pTC用云母片包住与发热盘绝缘

网友:
多些分享,论坛有你更精彩。

楼主:
本以为是公牛插座烧坏了,导致零线与地线连线,换了一个插座还是一样,又怀疑是饮水机插头处零线与地线连线,但是用万用表短路检测,饮水机的零线与地线并没有连线,但是只要一插上饮水机,零线对地就有电压!

网友:
一个简单的问题,愣是被你弄成了极其复杂。。。

网友:
老铁,线路板上的Y电容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