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只想求证一个事情,可喷弧的特斯拉线圈是否属于臭氧紫外线?

楼主(2020-02-04):
只想求证一个事情,可喷弧的特斯拉线圈是否属于臭氧紫外线?

网友:
是,高压放电,就像闪电一样,会产生臭氧,只是量太少了,

网友(2021-05-27):
   所以,要做小点的,臭氧少

网友:
拉弧? 那是等离子吧

臭氧不需要拉弧产生 放电用针尖就行,以前接触过这类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