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网线叠加求助,想组双光纤使用

楼主(2020-02-04):
我家是两条光纤,不需要拨号的那种,直接插上就能用的 。。。。

是移动和联通公司送的,免费的,

想着闲着也是闲着叠加起来岂不是更好玩,往后下载个什么东东什么的也能省点时间。

新疆地区电费补助,交400补100-200那种  哈哈

每个有30MB/s

我想把这两个网速叠加起来有没有办法,之前有想过软路由。

哪位大神给解解

我自己也有个路由器,以前朋友送的是个450MB的,不过好就好在有两个WAN口

楼主:
双网线叠加一直都想干这个事情,

网友:
450M 是指这个路由器的WiFi带宽,有线网口是百兆,你的两根线 每根都快300M了 用这个是降速了,最多能给你搞个负载均衡!那也是降速的! 总的来说 这个路由器可以扔了!

网友:
腾达这款没玩过,应该能支持双线到500M,固件估计大同小异,都是双线接入后在2个WAN口中分别设置联网模式,再设置负载均衡等。

楼主:
没有说是必要的决定用这个路由器,想说的是有什么办法能网线叠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说是必要的决定用这个路由器,想说的是有什么办法能网线叠加

新三刷高恪,妥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三刷高恪,妥妥的

细讲下。我怎么没听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