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做一个直流电通电后1分钟或几十秒钟后能自动停电电路

楼主(2020-02-04):
各位师傅:
           向各位师傅求做一个求做一个12V直流电通电后1分钟或几十秒钟后能自动停电电路图。
望各位师傅能帮帮我,谢谢了!

网友:
在网上搜索一个喇叭保护电路,把那个延时电容换大就能用了

网友:
买个时间继电器完美解决,,至于电路可能要多不少手工

网友A:
改变50uf电容或者1.5m电阻可以改变延时时间!电路图来自一乐

网友:
555定模块啊,多得很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应用场合,实在不好推荐什么。

最简单就是淘宝上几元钱一个的555定时模块,但是其体积能否装在楼主的设备上,无法预料。

请楼主详细描述使用的场合和更具体的要求,兴许才能得到一个满意的方案。

网友B:
下图即可。R2、C越大,延时时间越长,如果效果不好,可将三极管改成达林顿管。合上K继电器吸合,断开K,继电器延时断开。也可以将K换成双触点微动,在继电器断开的同时,也断开本电路。

网友:
猜是又折腾车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图即可。R2、C越大,延时时间越长,如果效果不好,可将三极管改成达林顿管。合上K继电器吸合,断开K,继 ...

请问以12V电为例,上图的R1,R2电阻值是多大的?还三极管值,还有VT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变50uf电容或者1.5m电阻可以改变延时时间!电路图来自一乐

谢谢了!

网友:
卫生间风扇延时。

网友:
几年前一修车的朋友也需要一个吸合延时断开的电路,我带他去电子市场买一现成的继电器。

网友:
你需要一个12V 的继电器和一个基于555的延时电路的

网友:
单片机延时一下就好

网友C:
按下按钮继电器吸合、负载处于通电状态   555模块开始计时 。 计时结束断开, 继电器断开 负载断电。
等下一次按钮按下时重复

网友:
看看我的帖子呗,就是延时电路。还是用单片机延时比较准确。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9594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下按钮继电器吸合、负载处于通电状态   555模块开始计时 。 计时结束断开, 继电器断开 负载断电。
等 ...

请问是这种的555元件吗?如图

还有麻烦你再劳神标明引脚的方位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是这种的555元件吗?如图

IC缺口朝左放好, 下边从左到右依次为1.2.3.4,上边从左到右依次为8.7.6.5。
这种问题可以百度IC引脚顺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是这种的555元件吗?如图

555 模块 建议买成品的  几元包邮。   把人家的板子用熟了自己在用洞洞板 搭载一个试试

网友:
百度一下有很多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