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两个移动支付刷卡机

楼主(2020-02-04):
这东西自从微信支付和支付宝支付普及之后就淘汰了吧,现在除了拆电池和充电接口以外没啥用了,做工都不错,拆开就保护报废了。

网友:
拉卡拉这个是升腾ODM的

网友:
可以改成什么用途?

网友A:
这种买了几个都是花。没开出一个STM

网友:
这个拆之前先把后壳挖个洞,把那个触点短接了,应该就可以继续用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买了几个都是花。没开出一个STM

也是买了好几个,开不出有资料的IC
都是Z8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