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18650锂电池组

楼主(2020-02-04):
年前废品站看到的,外面还有个塑料壳,现场拆开,塑料壳没要。外观看不出参数,还好里面没进水。

拆开好多18650,是4并13串,单节2A

初步测量有一组0电压,又随意侧了一组电量,3A放电还有7A多,衰减还可以

网友A:
三元锂电池的单体衰减到设计容量80%之下就没法用了,所以捡辣鸡慎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元锂电池的单体衰减到设计容量80%之下就没法用了,所以捡辣鸡慎重 ...

设计8A一组,现在抽检还有7.77,主要手里放电设备只能3A放电

网友:
容量8AH的,还有7.7AH,楼主赚了

网友B:
是不是有一组坏的比较严重?

网友:
捡到18年底的48V20A锂电池,保护板没有,但电池有53V左右,看的没怎么用扔一边了

网友:
几块钱捡来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有一组坏的比较严重?

有一组短路了,单独激活充电发热,报废了。

网友:
国产的容易单个体质差坏了,进口的一般没这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计8A一组,现在抽检还有7.77,主要手里放电设备只能3A放电

如果只有其中一组损坏,就算捡漏了,还有7.77咯容量损失不算大

网友:
这个电池不错的,我的电动车电池也是这个牌子,48V/8AH电动自行车2014年买的,现在电池还在用,只是容量少了些充满电还能跑20来公里。

网友:
点焊机折腾起来

网友:
这下有18650玩了

网友:
看内阻,内阻小,容量小点也能用

网友:
果然好运气啊。楼主发财了啊。

网友:
同款测试仪,表示精度不太好,我有个大单体分容柜下来的测是23.2,用它测只有1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