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一个arduino的触摸传感器程序

楼主(2020-02-04):
一个把arduino作为触摸传感器的程序
就是把一个数字管脚的引出线作为传感器,当你的手接近它或者触摸到它的时候
单片机能检测出这个引脚上电容的变化,原理就是这个原理,很好的想法
我试了一下,是比较好用的,虽然有点大材小用

哈哈,里面的一些代码我还看不懂,那些是比较原始的语言

网友A:
如果你用ESP32的话,其中的几个IO口,用单根导线引出来,可以直接当触摸键使用。程序上也有直接的读取函数。
那几个标着“touch”的都支持触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用ESP32的话,其中的几个IO口,用单根导线引出来,可以直接当触摸键使用。程序上也有直接的读取函数 ...

这玩意用什么编译软件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玩意用什么编译软件啊

就用Arduino 啊。

ESP8266添加一个额外的板子就行了。
ESP32也一样。

直接在Arduino IDE里面添加,自动下载。

网友:
比较简单一点,但是还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