叠罗汉并联SOT-23充电芯片,提升充电电流的实验

楼主(2020-02-04):
小小班自娱,高手慎入!
DIY锂电款成品小家电,难免会碰到充电电流相对电池容量过小,导致充电时间过长而影响使用体验的问题。虽然新增大电流充电模块,可以很简单地解决,但遇到设计过于紧凑,无空间可置的情况就有点头疼了。类似这种
于是想到,用与板载相同封装的充电芯片叠罗汉并联(如下图所示),应该可以突破很多类似场景下的空间限制,同时就近利用原板走线,也简化了过程。
照例先网搜看看别人怎么做的,结果SOT-23充电芯片并联方案,关于芯片预设电流的设置电阻脚的处理,出现了3种不同的说法:
1.    副芯片该脚悬空;
2.    两芯片该脚并联;
3.    两芯片该脚分设电阻(如下图电路关系)。
但老白无基础,虽觉得第3种说法最靠谱,也只是觉得,羞于拿低级问题打扰坛里大侠。刚好手边有块带SOT-23充电芯片的废板,不如都实验一下看看真相。
原始充电芯片的型号,设置电阻及其对应电流
并联充电芯片前,摘除设置电阻,0输出电流(输入端间接反映,下同)。说明没有设置电阻的芯片不工作,所以第1种说法是错误的。
接着,找个相同封装的LTH7叠焊并联(包括电阻设置脚),电阻(按照超过单芯片500mA输出能力取值,意在强迫2个芯片都工作)随意用了个1.5K。
芯片引脚并联详情
结果电流显示值近600mA,且有数十mA的连续跳动。说明2个芯片都已工作,但状态不稳、相互干扰。所以第2种说法也是错误的。
这时,挑起上芯片的设置电阻脚,电流下降了不到一半,显示值稳定。说明设置电阻脚彼此并联确有干扰。
干脆去除板上的无关元件,验证第3种说法
将上芯片输出脚单独出来。充电芯片的设置电阻脚,维持刚才彼此分开状态,待重新分别接入不同的设置电阻。
大概了解了一下电阻计算公式
下芯片的电阻,变通焊好
实测阻值
上芯片的电阻,废板上找了个大个的搭棚焊好
实测阻值
找个缺电的18650接入,将上芯片的输出脚单独引出(细红线)
下、上芯片电流值稳定,且与各自的设置电阻值有对应关系

将下、上芯片的输出脚直接焊接并联
并联后电流值呈合理累计,数值仍然稳定
曾将板上原缺的输入、输出电容补齐,但未观察到对充电电流(未拍图)的影响
充电有关的全过程观察:
空载
充电中
受元件离散性影响,转灯(受下芯片控制)时,上芯片仍在工作
此时的充电端电压(相当于下芯片关断电压)
临近上芯片也即将关断前的电流,和充电端此时测得的最高电压(大致相当于上芯片的关断电压)
上芯片关断,电池端电压立刻回落
维持充电停充状态5分钟左右,电池端电压稳定维持在4.19V
实证第3种方法的充电功能正常。文中观察结论仅个人臆测,谬误之处欢迎纠正!
最后,工具也露个脸。
买来一个多月没少折腾,全靠这个渣烙铁(不是最好,也有其它)独挡一面。一来方便拿取,配渣技正好;二来完全没料到,居然能被强迫成为一个无聊故事的主角。至于故事嘛,也许元宵节后开讲,免得坏了大家节日喜庆的兴致。这个春节有大把的时间,祝大家宅家嗨个够!
谢谢你路过!

网友:
并联都要均衡电阻

网友:
改动测试详细认真,谢谢分享!

网友A:
其实吧,芯片可承受的电流与其体温成反比。
两个充电IC简单叠上去,散热面积部分重叠了,肯定不是1+1=2的关系。想办法压片铜或铝片上去帮散热才好提高效果。

网友:
谢谢分享。。。。大婶真会折腾。。。。。

网友B:
作业做的挺认真,虽然不提倡增大充电电流,但还是为你DIY的精神点个赞。

网友:
谢谢分享,应该是第三种

网友C:
联想笔记本求赠送~

网友:
实际并联后考虑散热问题即可

网友:
不错不错,这也可以叠罗汉哈哈

网友:
叠焊肯定是对散热有影响的,所以满功率工作可能不行,前面加个耗散电阻或者肖特基管会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作业做的挺认真,虽然不提倡增大充电电流,但还是为你DIY的精神点个赞。

问题太低级,不能打扰坛里大神,自己简单实验一下有印象。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联想笔记本求赠送~

折腾场所捉肘,只能瞎凑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吧,芯片可承受的电流与其体温成反比。
两个充电IC简单叠上去,散热面积部分重叠了,肯定不是1+1=2的关 ...

谢谢指点!
报告老师,我只是说“合理累计”,即合并后的818mA,略小于411+420mA的直接累计,就是这个意思,但可能表达不够清楚。
折腾时已注意到散热问题。理论上,上芯片自然散热条件好于下芯片,但下芯片有铜箔铺地(过孔到背面)辅助散热,估计两者的散热条件差不多。所以都按LTH7单片500mA(网上有说800mA)上限电流的4/5左右取的电阻值(考虑叠加后总电流过小就没有这么折腾的意义了)。同时也想顺便试试在800mA长期电流下,芯片表面的温升程度,作为以后调整电流的参考。
实际观察,此电流下芯片表面最热时,手指能长时停留不烫手。待下芯片转灯关断后,上芯片表面温度还有明显下降。因此才觉得马虎能用,也许只是个案吧。
现在只是验证充电电流这部分,至于增加散热措施问题,要等到何时具体运用时,再结合可能因地制宜考虑吧。芯片封装表面太小,散热器绝缘是个绕不开的问题。

网友:
厉害厉害!拿一个POS机板子上的电源芯片也能玩半天…
不过说真的我现在还有很多POS机上面的电源芯片丝印搞不明白是哪种…

网友:
图太多就不看了,支持一下,折腾不止

网友:
再搞几个POS机的电源芯片试试看看是不是都一样?感觉这这样弄比usb小风扇的那个充电芯片好很多了

网友D:
你还不如用一片4056,解决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还不如用一片4056,解决问题

我的4056好像也就是560毫安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4056好像也就是560毫安左右…

4056最大1A,我试过2只并联,2A不到,1.8A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