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显示器不够用了,修一个。

楼主(2020-02-04):
  受疫情影响延迟复工媳妇在家办公把公司的电脑搬回家了。为了省事只带了主机和键盘回来,显示器因为麻烦没带。回来接上闲置的显示器就杯具了,显示器先显示品牌标志然后黑屏然后无限循环,没法用了。

  从故障现象看初步判断是电源滤波电容失效,问题不大,拆之。杂牌显示器里面简单的很,一块电源、高压板+一块驱动板。

  直接拆电源板,果然有两只电容鼓包了。

  拆下量下容量,1000uf的电容一只还有271uf,一只还有94uf。

  去年还是前年拆过几块主板上的零件,记得有同规格的电容,找了一下果然有。找出两个量下容量,一只1091uf,另一只1115(没拍照),容量还是挺足的。

  换上试机显示正常,装好外壳搞定收工。

网友:
看到我心痒痒的,回家我也试试。

网友A:
咦,插电的这是啥?

网友B:
把那几个电容全换了为好。

网友:
懂技术 真好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咦,插电的这是啥?

应该是蓝牙小音箱

网友:
微软之星只是低端,不算杂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那几个电容全换了为好。

另外两个拆下来量过,容量1000+,就没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咦,插电的这是啥?

音箱,不过是有线的,用的是MiniUSB接口,数据线应该做为音频信号线用了,接电脑的一端分成了两根线,一根是USB,应该只有供电线;另一根是3.5mm插头,接声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蓝牙小音箱

音箱,不过是有线的,用的是MiniUSB接口,数据线应该做为音频信号线用了,接电脑的一端分成了两根线,一根是USB,应该只有供电线;另一根是3.5mm插头,接声卡。

网友A:
引用 楼主:
音箱,不过是有线的,用的是MiniUSB接口,数据线应该做为音频信号线用了,接电脑的一端分成了两根线,一 ...

我就说没听说过有需要连数据线的单反镜头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说没听说过有需要连数据线的单反镜头么。。。

单反镜头音箱,我还有个单反镜头水杯,没在这边放着。

网友:
图片上四个电容都换了吧,肯定还是长时间工作发热引起的。

网友:
有技术就是好,一看故障现象就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佩服!

网友:
有技术就是牛逼!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
可惜俺没那技术直接卖了废品了

网友:
看看我的这一堆有机会配一个主机就好了

网友:
+1 把你的台词收回去让我说行不?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不定时的会黑一会,改天也拆开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