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个耗电巨大的得力计算器 Deli DL-1526

楼主(2020-02-04):
单位新买的,可是耗电却很大,新电池装上几天就没电了,一起买的其他几个都没问题,拆开看看吧

网友A:
B+B-上面咯个三极管是干嘛的,拆掉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B+B-上面咯个三极管是干嘛的,拆掉看看,

做稳压,或者是防止电池反装?用万用表量一下电池仓正负极,看看阻值是多少。

网友:
上面总有些小电容会变质,一个个拆下来测下电流吧。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id=65905&extra=

网友(2020-03-19):
看样子,应该是那个三极管比较耗电。
装上电池之后,看看稳压过后的电压是多少,然后把三极管拆掉,再串联1到2个二极管。

启动、仃止

网友:
测测待机电流,排查一下外围原件

网友:
这种货采购不便宜啊

网友(2020-07-18):
得力做工妥妥的好啊

网友(2022-09-06):
有万用表的话,选合适的电流档位,串联在电池供电线路上,先测量一下工作电流是多少,然后剪开三极管的和BT-相连的那个脚,再看电流是多少,如果减小的不多,再剪开C2电容的一个脚 ,再看电流是多少

仔细一看,是挖坟贴,不知楼主搞好了吗

网友:
应该是说话费电,,,,,,,,,,,

网友:
看看三极管的B极是否有偏压,如果没有看看三极管三个引脚间是否有碳化现象,仔细看,可以用万用表10K档测CE,然后对着三极管哈气,看是否有偏转。最简单的就是换了他

网友:
个人感觉是哪个三极管比较耗电。

网友:
改外接电源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