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微信启动后马上关闭,反复如此

楼主(2020-02-04):
我的手机64g容量,目前还剩下18个g。
微信一启动马上就关闭。不知道什么原因?(安卓系统)

网友:
闪退。重启手机试试

网友A:
闪退? 删除微信后重新下载安装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闪退? 删除微信后重新下载安装试试

对,我的就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
手机有问题有3个方法可以试一下
1,重启手机能解决大部分问题
2,清除出问题的APP缓存和数据
3,删除APP后重新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