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自己用32650组的12v电池有个问题

楼主(2020-02-04):
沃特玛32650,4节电压基本一致

用的30a保护板,带250w电机

冲到14.4v放几个小时电压掉的很厉害,

一天后单节能稳定在3.3v,是电芯的问题吗

网友:
铁锂就这屌样滴

网友:
好吧,我还以为是保护板漏电呢,

网友:
铁锂电池掉电压很正常

网友:
铁锂充满放置后电压在13.3-13.4    铁锂放电电压比较高,快没电时电压才会下降,平时使用电压都在13V左右,我用4节改了个摩托车用,很不错,保护板用100A的

网友A:
铁锂电池放电平台集中在3.2v,3.3v以上根本没多少电,充满是3.65,静止一段时间之后电压会掉到3.4-3.5,
再说,你拿这个四串准备带250w电机是不是小了点,250w电机通常会配15-19A限流的控制器,这电池3c-4c放电经不住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铁锂电池放电平台集中在3.2v,3.3v以上根本没多少电,充满是3.65,静止一段时间之后电压会掉到3.4-3.5,
再 ...

5c的电芯输出20a没问题,电流测试过了没问题

网友:
这种32650好多淘汰的,估计是寿命不太好,而且铁锂漏电,掉电压正常

网友B:
这款铁锂很耐操的。我曾用四节做摩托机启动电池也是杠杠的。后来又做个两并四串的用到现在,已经四五年了。

网友:
正常的,铁锂就这电压,我做了组用在电瓶车上,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款铁锂很耐操的。我曾用四节做摩托机启动电池也是杠杠的。后来又做个两并四串的用到现在,已经四五年了。 ...

我这个也是启动摩托车的,xt60快接头,放座子底下,不骑的得时后取出来当电源用

网友:
这款沃特玛就这个样子,当年大批量出货的时候比铅酸电池还便宜。质量也参差不齐。

网友:
我之前用日立的一款圆柱形锂电池做的3串12.6v电池组,电压几乎不掉,放半年还是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5c的电芯输出20a没问题,电流测试过了没问题

好疯狂,都说铁锂电池寿命长,但前提要看放电滤,动力电池寿命是指1c以下放电,你这5c放电,没准启动的时候更大,估计寿命能有标称三分之一就是好运气了

网友:
围观好东西,聚合物的寿命真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