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AW500S-24无输出维修

楼主(2020-02-04):
UAW500S-24无输出,高压整流出来有330V,但是24V就没有了,有大神知道是哪里的故障吗?

网友:
有PFC电路的检查PFC电路,正常工作电压380-400V,有待机电路的检查待机电路是否工作,检查前级pmw驱动芯片供电是否正常,检查后级整流管是否击穿或者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