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不见不散 卡洛尔bv600 音箱拆机更换喇叭。好东西找不到配件修好也是废品

楼主(2020-02-04):
唉。。。。

长这样,上面黑色是触摸面板和NFC。现在播放音乐破音,嘎嘎嘎嘎杂音

在老家已经拆开了,以为杂音是纸盆下面磁铁吸了铁屑,结果不是那么简单。就这样散架带回来

结果是皮边老化烂了。毕竟是7、8年前的产品了。不怎么喜欢皮边的喇叭,容易老化。泡边只是容易捅坏,也貌似没别的问题

电池。原装7。4v2200mah,几个月前漏液了,能用那么久很不错了。刚自己换的chimer 2600

其他零件

看看主板

ti的数字功放

相关资料

CPU和25xx储存器

两个芯片,有可能和收音有关?

csr蓝牙模块

只能找到这种库存喇叭了...原装的那种型号尺寸没有,淘宝也没有。。。。绝望

只有4r3w的替换了

对比原装的,原装就是个小钢炮,低音很猛

3r的喇叭?

接好替换喇叭

连接

能响,听个响。低音差很多!以前一半都没有。手上拿着感觉低音的劲也没多少

原来压住喇叭的架子也不能用了

热熔胶吧。。。没办法

两个装好

装好

装。我上面的那个黑色触摸面板好像坏了,一接上开机就死机,拔掉就正常。所以拆了不要

装机测试。

音量不能开满,开满的话喇叭音圈打到底了,破音。。

网友:
喇叭皮边坏了最影响音质,我有个4欧3W喇叭皮边破了,万能胶补上去发现音质更差。

网友A:
拆方糖的,应该不会太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方糖的,应该不会太差

那玩意外框是方形的,塞不下

网友:
这音箱做工还不错!

网友B:
收破烂,收破烂 回收楼主无用的破烂 啥都回收 !!!

网友:
皮鞭破坏就只能更换喇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破烂,收破烂 回收楼主无用的破烂 啥都回收 !!!

又好久不见!在抖音看你作品拍的挺不错的!哈哈

网友:
改成一对进口组合音响音箱试试,

网友:
最近在做一个大功率的小音箱,喇叭是拆机的,本来想用个50w的喇叭,但是在测试的时候居然破边了。。。。
现在换了个索尼的6Ω40w喇叭,tda2030模块带不动,换个数字功放都现在还没发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