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万用表新型电池!5v

楼主(2020-02-04):
没想到啊,没想到,正找不到电池,又没原件制作升压模块,突然想起这个办法,原本是试试看的,没想到可以

网友:
你把万用表打到AC 20V档,摸一下随便哪根表笔看看有什么动静?

网友:
没看明白?充电器直接接万用表上吗?

网友A:
网上有这种5伏升9伏模块

网友:
直接适配器接表上了????
这会影响精度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这种5伏升9伏模块

直接接上去,没有升压板

网友:
表都显示欠压了,换个9V变压器刚刚好!!!!

网友:
应该是电源适配器,得找有电的插座拉线才能凑合用。零几年有万用表焦耳升压电路,可以用一节五号七号电池输入,升压到9V输出,由于是单管式加互感器,没有跳周期等稳压反馈电路,空载功耗是问题需要加电池端开关。最简单的可以留下9V电池接头,引出两根线,做一个6节五号七号电池一次性电池组,接好后可以用好几年。

网友:
适配器直接用没问题,10年前就用过,12V电源加7809,直接用,不存在准不准的问题。

网友:
以前的老手机电池不行了,我就这么干的,拆开焊两根线接充电器

网友:
电压这么低,有些表会功能不正常,比如无法测电流

网友:
有一部分数字表在电压显示低电力之后会有显示偏高的现象,用5v电池之后要进行各档位精准校验才行。

网友:
这种方法一般测量用用还行,容易出现误差,尤其是交流电压档和微安档,充电头里面有Y电容,输入输出之间存在0.5~3mA的漏电流

网友:
不安全,测220V会出事的。

网友:
电压会不准,我用9V电源试过

网友B:
有的芯片电压跨度太大测量也会不准,希望楼主测试一下。

网友:
5v也工作少见。

网友:
直接两节旧手机电池串联,多好!充一次电管几个月

网友:
楼上正解,两电池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芯片电压跨度太大测量也会不准,希望楼主测试一下。

好像没啥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