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这是个什么

楼主(2020-02-04):
带一个Micro USB接口,插手机上也没反应

网友:
这是无线充电器的一半

网友:
无线充电模块,插上贴手机背面,还得有个无线充电座

网友:
好像是 无线充电 的改造接收板

网友:
不是写着wireless charging吗,无线充电的

网友:
这是手机无线充电接收短,插手机充电口上,找个无线充电器放上就充电,充电速度很慢

网友:
插上手机放电磁炉上就能充电了

网友:
微型USB接口通用接收器。。就是。无线充电适配器咯。

网友:
年前摊上最后一天,也有得卖,还要5块。不过是对型号的,自己装在机子里。

网友:
放电磁炉上加个铁板44